这个开关怎么接哟?

楼主(2014-09-26):
只要心中有梦,定能闯出一片云天!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常开和常闭

网友B:
这应该是两个触点的开关,你用万用表测一下,那两个一组不就行了吗?这个不难呀。

网友C:
中间接进线L/N,边上接出线L/N,两边对应,开启侯灯亮

网友D:
你看看是否有一组灯,一组开关,用表量,或者看旁边的符号

网友E:
这个是带灯的船型开关。
四个接点,一进一出,两个一组,都是常开,接的220V交流电源。
如果接电源进线正确,将开关拨到打开的位置,指示灯会同时点亮。
如果接线错误,不论开关在哪一个位置,指示灯都是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辈说的极是,我开始接错了,不亮,又接错了,常亮,最后加热器那边不知道什么问题,一打开就短路,把排插烧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就是按您说的这样子接的,嘿嘿

网友F:
控制两组的常开开关。开关的背景纸上画的是?

网友G:
应该是一边一路

网友H:
中间的进线,外面的出线,带灯船形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F:
纸上画的是其他的东西,和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不会画电路图,是环境工程出身,纸上的是机械设计图纸。

网友I:
非本专业出身,可以原谅哈。

网友J:
    楼主需要强化培训一下,没有专业基础.
    白线和白圈的组合对称画线(对称轴),轴两边各有一副触点.

网友J:
    主要是加热器部分啦,拍个照片上来.

网友K:
这是带灯的船型开关

网友L:
3楼说的对。

网友M:
楼主是想转行吗?参考3楼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M:
没有啊,干一行,爱一行,晚辈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暂时也还没有发现特别的长处,所以,先做好现在的事情咯!

网友N:
这个开关是比较简单的
进出
通断

网友O:
为什电工的身价那么低

网友J:
引用 网友O:
为什电工的身价那么低
   貌似楼主是学环境工程的本科生,老板希望是万能工作者.

楼主:
回复 网友J:
前辈好眼力,事实就是这么个样子!使劲扛啊!!!

网友P: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接过,去年在南京梅钢炉窑修复的时候,到炉窑里面的24V手持灯的开关,用万用表量下就好了

网友Q:
回复 楼主:
是热熔器的吧?我也干过一次。原装的是和你那一样的,换上去的是六个脚的,试了好多次才搞定。跳了两次闸

网友R:
这个好接啊,楼主晕

网友S:
3楼4楼都对

网友T:
220V那这个不会是要接零线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