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变频器有模拟量输入端子,0-10V会对应着输出频率,10V对应最高频率,为什么,根据什么原理得出的呢。
请帮忙,多谢。

网友A:
你是使用者懂得怎么使用就行,不可能什么都弄懂的,这样有点钻牛角尖

网友B:
楼主想要自己开发一个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有模拟量输入端子,0-10V会对应着输出频率,10V对应最高频率,为什么,根据什么原理得出的呢。
请帮忙,多谢。
   答案:
   依据是一对一的排它原理.
   除了这个,还可以用4-20(或0-20毫安)毫安,依据一对一的原理来实现的.
   还可以0-10V会对应着转矩.

网友D:
程序里设定的。
这只是用一种东西控制另一个东西而使用的,你可以设定10-20V对应0-50HZ也可以,这只是人为规定而已,不是什么原理规律。

网友E:
变频器有模拟量输入端子,0-10V会对应着输出频率,10V对应最高频率,为什么,根据什么原理得出的?

没什么原理,纯粹是人为定义。
某些变频既可以按以上定义,还可以反向定义,即0V对应最高频率,10V对应0HZ。

网友F:
呵呵;一般是直线对应关系,没什么原理好讲;
比如0~10V对应0~50HZ,那给个5V的模拟量,对应的频率就是2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