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机电一体化的设备融合了电气、仪表、机械需要拥有多学科的知识,这对于现在的中国技术人员来说难度较大,除非是机电一体化设备厂商的人员活着长期专一与此套设备的技术人员才会系统的寻找故障。
大部分企业都是单独设置工种,自立一片,互不干涉,有了问题都是推卸扯皮。
偶厂的一套改性沥青的胶体磨设备可以看做简单的机电一体化。
处于对电机和轴承的寿命考虑,厂商设置了复杂的冷却系统,有微型循环注油电机,有微型主油泵,再就是冷却注油循环系统和仪表检测压力、温度系统。牵扯到电修、机修、泵修、仪表四个工种,现场出现故障都是互相扯皮,本来仪表时显示温度的,温度高了报警提醒巡查,以此保护电机和轴承不超温烧毁,现在却是温度一高就找仪表,仪表说没事,然后找机修,机修一看马上说不是他们的事,然后找泵修,泵修在找电修,电修在找仪表,最后操作工说都不是你们的事,是操作的事了。
推来推去,最后轴承烧毁,然后在维修更换,就不知道这个机电仪一体怎样判读故障和划分责任。
不知大家怎么出分责任事故的。

网友A:
   是这样的.电气要帮助机修找到根原因,最好直接告诉它换哪个东西最好,当然更好是直接帮它们做了.

网友B:
我一般不会这样分
有问题一起搞
不然出问题全部问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你给分析找原因,人家根本不鸟你。
你干仪表还行,干机修、泵修,我们还不如你?
如此就是扯皮大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
又一次还是这个胶体磨超温,工艺人员先找机修,机修现场转了一圈,到操作室向工艺说这不是机修原因,你找仪表把,偶到了现场用万用表测量热电偶的热电势和温度变送器输出的电流一致,而且查看操作历史记录,温度的历史趋势符合常理,于是对工艺说仪表没问题,机修人员在操作室又怀疑是电修的电机转的慢,于是让工艺找电气人员,我们都坐在操作室里等。
电修人员到了操作室推开门就问什么事,一听就是这找仪表,与我们何干,接着工艺班长说仪表说没有问题,然后就说那就是机修的问题了,接着就要走,嘿嘿。。我们两个机修、仪表都笑了。
后来大家商量了半天,有非要到现场一块会诊,嘿嘿。。。到了那里电气和机修查看了半天,商量了半天,偶没事扯了,后来听工艺人员说润滑油量太少了,加了点油好了。

网友C:
工种细分也有好处,叫专业化,但在设备维护这方面就容易出现楼主说的现象一一踢球。
楼主的公司应该找个管这些工种的全才主管来管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你给分析找原因,人家根本不鸟你。
你干仪表还行,干机修、泵修,我们还不如你?
如此就是扯皮大战了。
   您得直接告诉人家换什么东西,才显得你有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郁闷的是偶自己的工种都没把握,更别提跨工种了。

网友D:
本人维修时做法~电气维修人员能够根据仪表显示大致判定故障之所在,配合故障位置专修人员排除故障

网友E:
呵呵,这是管理的问题,不是人员的问题,也不是技术的问题。
不过有时候技术的提升能给管理带来一定的好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呵呵,这是管理的问题,不是人员的问题,也不是技术的问题。
不过有时候技术的提升能给管理带来一定的好处。
   机电不分为好,分就是提供扯皮的机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你给分析找原因,人家根本不鸟你。
你干仪表还行,干机修、泵修,我们还不如你?
如此就是扯皮大战了。
   在机器好的状态时,测量各电机等工作电流等参数,这样在故障的时候,可判断负载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公司应该培养多功能(万能工)维修工,否则,来回踢皮球。当然了,管理方面受到制约。

网友G:
管理的失误。有这些扯皮的时间早就修好了。这也说明你们平时也挺闲的,闲的都不愿意去动手而转成口水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偶这里的薪酬机制是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干活没有积极性。
再者维修部门,不应该天天忙,天天忙证明设备维护的不行,嘿嘿。。。

网友H:
XX不是说开放可引进外国人的先进管理吗,不知为什么这多年已不见一点成效。

网友A:
   管理上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电一体化的设备融合了电气、仪表、机械需要拥有多学科的知识,这对于现在的中国技术人员来说难度较大,除非是机电一体化设备厂商的人员活着长期专一与此套设备的技术人员才会系统的寻找故障。
大部分企业都是单独设置工种,自立一片,互不干涉,有了问题都是推卸扯皮。
偶厂的一套改性沥青的胶体磨设备可以看做简单的机电一体化。
处于对电机和轴承的寿命考虑,厂商设置了复杂的冷却系统,有微型循环注油电机,有微型主油泵,再就是冷却注油循环系统和仪表检测压力、温度系统。牵扯到电修、机修、泵修、仪表四个工种,现场出现故障都是互相扯皮,本来仪表时显示温度的,温度高了报警提醒巡查,以此保护电机和轴承不超温烧毁,现在却是温度一高就找仪表,仪表说没事,然后找机修,机修一看马上说不是他们的事,然后找泵修,泵修在找电修,电修在找仪表,最后操作工说都不是你们的事,是操作的事了。
推来推去,最后轴承烧毁,然后在维修更换,就不知道这个机电仪一体怎样判读故障和划分责任。
不知大家怎么出分责任事故的。
   不能说分出责任事故,没有谁愿意承担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