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厂内一套装置的UPS电源又一次突然烧掉,造成操作电脑全部停电,操作室的电源是单路供电,引起工艺人员一阵恐慌,还好控制系统是双路供电,切换到市电电源上,后来查看变频器看到电路板上的保险烧坏,不知变频器最大能够承受多大电压冲击。

网友A:
USB电源?没有听说过!是不是UPS在线式逆变电源啊?每台机子都有功率限制的,超过了标牌上标的额定功率,当然就受不了啦!!

网友B:
没看懂
题目不是问UPS输出电压么

网友C:
220V的USB电源最大可以输入多大电压?
USB不都是输出5v电压吗?

网友D:
呵呵;UPS说成USB了吧;

网友E:
你是怀疑过电压了

网友F:
UPS系统竟然不会自动切换到旁路模式?
UPS系统竟然不会报警停机?

估计是把UPS的电源输入端的保险管烧掉了吧,能把保险管烧掉,一定是过流过载了。
更换保险管以后,UPS还能正常开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惭愧。。。
的确是UPS。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此套设备的UPS设备安装在了配电室内,与仪表控制室不在一起,配电室在二楼,平常锁着门,除了电气电修人员不准进门,保险管烧毁之前,已经多次报警提示,也出现了相应操作,但电气电修人员没有查看,或者查看之后也没有重视,最后酿成事故后,才追回记录发现,如此多故障代码,后来领导研究决定调低了设备的主变抽头,然后更换了新品牌的UPS而且使用了380的3路电压,并且两UPS并联运行,一套符合只有15%左右,另一台不到10%,为了安全,领导甘愿下本钱。

网友F:
原来是电源电压飙升导致的呀。
看故障时间是:24:41:34,就是晚上的0点了。
一般220V输入,最高允许245V左右的电压值,不能超过了。工厂晚上电压飙升是正常的,因为晚上电网负荷很低。
如果调低变压器抽头,看一下白天电压是否过低,如果过低就只能调变压器抽头回原位置,给UPS加装稳压设备,不懂楼主220V那套UPS有没有10KW呢?

网友E:
UPS设备铭牌上有规定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