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我们有台铣床,近期出现工作中主轴停转而不报警,从而导致刀具加工件损坏而报警。
请教大家梯形图程序怎么做防止主轴停止呢?

网友A:
原先机床主轴停转是否报警,如原先正常,则检查一下参数3708的0#是不是被改为0了。为了安全起见,PMC程序最好还是让机床厂家修改。

楼主:
参数是没有动的,分析是厂家原先就没有相关的保护。

网友A:
还没有见过厂家有这样设计的,主轴有外接编码器吗?要不再看看皮带是否有问题。

楼主:
主轴没有外置的编码器,皮带及中间的连接也没有问题。
大家使用的设备有关主轴的保护pmc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B:
主轴有编码器速度检测,与梯形图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