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例如,如何将x0的状态传送至d0的第五位?

网友A:
详细的方法见《G-MELSEC Q-L编程手册(公共指令篇)》第3章

楼主:
fx2n中有个sum指令可以统计源址s表示的二进制数中为“1”的个数,那在fx1n中没有这个指令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你是什么型号的 plc?fx3u和q的有支持数据寄存器的位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2n中有个sum指令可以统计源址s表示的二进制数中为“1”的个数,那在fx1n中没有这个指令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大致的思路就是:
1、与操作求得最低位是否等于1
2、如果最低位等于1,计数器+1
3、右移1位
4、继续步骤1,直到16次最低位均判断。

网友D:
若没有SUM指令,或者亦可按4楼的思路,采用不同的指令去实现。
末位为1,计1;相应移位。

网友E:
   标题中有实时这2字,那应该用中断.

网友F:
如果是FX3开头的,直接位操作;
如果是FX2N及之前的;
可以用LD  X0  OUT  M4
LD M8000   MOV K2M0  D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FX3开头的,直接位操作;
如果是FX2N及之前的;
可以用LD  X0  OUT  M4
LD M8000   MOV K2M0  D0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2n中有个sum指令可以统计源址s表示的二进制数中为“1”的个数,那在fx1n中没有这个指令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大致的思路就是:
1、与操作求得最低位是否等于1
2、如果最低位等于1,计数器+1
3、右移1位
4、继续步骤1,直到16次最低位均判断。

太好了,多谢!二进制数k1%2会被丢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FX3开头的,直接位操作;
如果是FX2N及之前的;
可以用LD  X0  OUT  M4
LD M8000   MOV K2M0  D0
这个方法很不错,赞一个。但是能不改变其他位的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题中有实时这2字,那应该用中断.
4楼的老师用的程序要好几个扫描周期才能完成,如何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中断如何使用?

网友E:
   看编程手册,写中断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编程手册,写中断程序.
不用中断吧,用个循环指令就可以完成了吧!

楼主:
完成一个程序:x13到x17五个感应开关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接通时驱动m9
修正一下第二行应该是wand H1F d0 d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编程手册,写中断程序.
不用中断吧,用个循环指令就可以完成了吧!
   主要是看到你的标题中的实时两个字才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