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水器改线路

楼主(2014-09-26):
怎么改线了

楼主:
线路总出故障怎么改

网友A:
是啊…怎么改?

网友B:
是什么样子的线路故障没有说清楚。

以前我们修电热开水器,要把温控器调到水烧开以后合适的温度就关断,电热管用接触器控制,防干烧微动开关要控制接触器线圈线路。

网友C:
这种东西就是个温控开关串在控制回路里 当加热停止时 亮指示灯 同时打开出水电磁阀 水没开都是关着阀

楼主:
3.4楼怎么改,有图吗

网友D:
改的理由没说清楚呢?总出故障这说法大了?怎么改?

网友E:
不太清楚 楼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F:
为什么不想找出故障,只想改,别拆了装不回不去

楼主:
就是水温加不了和不加热

网友G:
是不是发热管烧了?还是温控器温度没调好?还是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H:
这就要去找问题,不是改线路。热水器加热就三大件。发热管、接触器、温控。温控串联在接触器控制回路上面,接触器控制加热管。看接触器有没有吸合,有就查发热管和接触器触点。没有就查温控。

网友I:
不是改线路的问题,可能是程序坏了,要换主控板,现在开水器都是单片机的程序;首先用表量一下电热管有没有烧坏,电热管是好的,就要查温传感器。要是要改线,就换一个温控器,加固态继电器,也可以,线路比较麻烦

网友J:
一般都是什么问题,现在要改线路。拿出原图纸,大家帮你参谋

网友K:
回复 楼主:
你还能再模糊的介绍下问题吗?

线路总出故障?都是什么故障?这个不知,怎么改呢?

网友B:
电热开水器不加热就检修,如果是反复出现的故障就要查找原因,凡是故障都有根源的。
不要借口设计缺陷变懒而不去查找原因。
不加热就想改线路,那么电热管烧了那不是更想直接换新的?

网友L:
想要改,要有一定的电工基础

网友M:
那个电路很简单,小功率的就是个温控器,用触点拖加热管,  好一点的就是温控拖个接触器,在控制加热管,现在也有数字温控器控制的,那个接触器很容易坏,因为动作很频繁,要用好点的接触器,接触器的规格放大一点,注意接地,那东西爱漏电。

网友N:
楼主这样问问题,真不知如何入手

网友O:
说一下问题在那里吧  想改成怎么样吧

网友P:
只要知道原理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Q:
我看了几个帖子都没看到楼主描述的问题在哪

网友R:
回复 楼主:
看你的图片  这个热水器和我们公司的一样  很简单  根据你说的  主要是温控开关和加热管的问题  你可以让接触器 直接吸合 看能不能加热  若能  就是  温控的问题

网友S:
各位都说的很好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I:
不是改线路的问题,可能是程序坏了,要换主控板,现在开水器都是单片机的程序;首先用表量一下电热管有没有烧坏,电热管是好的,就要查温传感器。要是要改线,就换一个温控器,加固态继电器,也可以,线路比较麻烦
你们的热水器好高级啊,我们这的就一个温度开关,连接触器都没有。

网友U:
这种开水机一个月基本修一下主要在宿舍用的人多,老坏 很好修的。
基本就是,  加热管,带旋钮的温控器,还有就是行程开关,这3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