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指导一下

楼主(2014-09-27):
我要在这胶杯里定量自动灌注调拌好的水泥砂浆。
控制管道阀来灌注,不知道该用什么东西来检测是否已经装够量。
用时间最简单,但是这杯子那么小,用时间估计会非常不准确。
注意:水泥砂浆的比例可能回油较大的差异。

请大师傅们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A:
你的这个胶杯每次灌注的位置是固定的吗?如果是固定位置的话,可以在灌注位置下面放置称重传感器,通过重量不同来判断是否装满。

网友B:
容器太小了,容器称重不现实。
用流量传感器,或者定量灌装设备,就是先称重,后灌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器太小了,容器称重不现实。
用流量传感器,或者定量灌装设备,就是先称重,后灌装。

先“定量”?
好主意!

网友C:
使用传感器都是不准确的,因为砂浆会粘附,造成传感器不准确。
所以根本不要什么传感器,用人工看就行了,找个劳务工站在高出给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