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救助各位大仙,怎么用两个按键实现变频器加减速。

网友A:
你变频器要用什么控制模式?有没有通过PLC控制?

楼主:
没用PLC 以前用的变频器上面有UP DOWN接口,设置参数就直接用按键间减速了, 坏掉了,换了这台日立不知道怎么搞,多谢。指导一下!!

网友B:
用多段速可以吗?不过有点麻烦,直接用外接电位器不行吗

网友C:
     日立的说明书,应该有此功能.

网友D:
看说明书啊,不同型号设置也有点区别,这个功能应该都有,找找多功能端子设置,里面应该有。

网友E:
看一下变频器的用户使用手册,如果不能看懂的话,联系变频器供应商帮看懂。
实在是没有这个功能,又想实现这个功能,就通过PLC实现吧。

网友F:
是用触摸屏的吗?

网友G:
题目含糊。两个按键可以,但加减速的概念是什么?点动上升和下降吗?还是正传和反转运行?只说加减速用两个键,那停车呢?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呀。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楼上说的没错,没说清,是5个按键 正反转停。这两个键是点触加减速按钮。。。。

网友H:
UP和DOWN频率递增和递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