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三菱的这段是什么意思,三菱的模拟量地址是怎么定义的啊,我加了个模拟量模块

网友A:
第一段是判断所安装第一个智能模块是不是所指定的模块,如果是的,M1导通。
第二段是模块安装正确后,读取模块数据。

网友B:
呵呵;FX2N-4AD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这文档哪里搞的,能给我一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用不习惯三菱这货,一条道写到底,蛋疼啊

网友C:
认真看看特殊模块手册
不明白可以照猫画虎

网友B:
上面的程序很明显就是照猫画虎出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D:
模拟量属于特殊模块,这些特殊模块都是有缓冲区的,模拟量转换后的数值在对应的缓冲区中,读取这个缓冲区就好了。

网友E:
看模块手册,上面有介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看到了,FX系列限制可以用st么,或者是结构化编程,一条道写到底太烦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看到了,FX系列限制可以用st么,或者是结构化编程,一条道写到底太烦了

结构化编程请选用GX IEC Developer或者GX Works软件。

网友G:
三菱的结构化编程ST结构化文本,对我等也有相当难度,以前搞计算机的弄起来要简单些

网友H:
说明书上面的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