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160KW电机变频启动后切换到工频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能说明为什么要切换吗?已经多花钱买设备了,还要一半的用。个人认为肯定有问题,

网友B:
那可以直接用软启动

网友C:
是不是一拖二,用一台变频器启动运行后,再转旁路接触器运行,再启动另一台电机?这完全可以的

网友D:
说有问题就有问题,说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条件是,变频切工频的时候,电压电流相位要相对一致(变频器其输出和工频电网之间),只要做到这样就可以没事。反之有事。

另外还有把运行中的变频输出断电,电机自由滑行(延时过程),且定子线圈消磁。再接通工频,这样也行,但接通瞬间还是因为电网电压相位问题会产生一定冲击电流。

多台电机恒压控制管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台电机变频,其他电机软起。不搞工频切换,就很安全。

网友E:
如果直接切换,需要带相序跟踪功能的切换器,这个也是一笔投资;
另外在输出时切断负载,大多型呈怕变频器都会报警;

网友F:
为什么这样问?
有变频器就直接用嘛

网友G:
用变频器驱动电机工频运行属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况且变频器效率只有百分之九十多,其他效率以热量形式消耗,不符合节能

网友H:
我想应该不行吧

网友I:
没这样去试过啊

网友J:
应该不可以的吧, 一般情况现场,都是要变频器掉电以后, 等电机停稳了, 在切换到工频,不然电机启动的冲击电流会很大的, 一般电机微机保护会跳闸的, 所以不行。

网友K:
其实没有必要

网友D:
7楼的概念是错误的。不要以为变频器在工频下运行不节能。现在已经被国际认可变频器的节能性了。试想,带变频器的电机运行工频,其功率因数能超过0.9以上,那如果电机自己独立的工频运行,就是目前的节能高效电机,其额定功率因数也比不过变频器呀。变频器的效率和功率因数都超过了0.9 ,所以,如果今后实行节能电机才能入网的标准,那过去的高能耗电机要被淘汰的(不允许使用了),要么就要求带着变频器运行才能入网。这是今后的节能减排方向。

网友L:
    没有问题,我在一个恒压供水系统就是这样做的,一拖三。45KW的。
     只要变频器的转向和工频的转向一样就行

网友M(2016-04-27):
相位 相位 相位
如何解决相位差
相位同步器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用?
这是唯一的办法

网友N:
个人建议不要搞切换,如果你是为了启动可以用软启动,如果有变频就直接变频调速,维护方便,切换线路的维护麻烦

网友O:
三菱的A750变频器支持这种切换,有三菱手扶电梯就是这种应用,你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