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最近照着书做了一个机械手控制实例,遇到了一些问题
机械手的驱动为液压缸,通过控制电磁阀来控制液压缸的运动方向,
因为在得到各个方向限位块的信号后,机械手才能继续动作,
在编制好了机械手自动运行程序仿真的时候,接通各个限位块只能手动
挨个给信号,这样就没有达到连续的目的,而且手动接通过程感觉很乱,
容易出错。

我想问的是怎么对限位块触点设置,才能在按下启动按钮后,让
机械手连续动作?我想得到整个周期各个输出的时序图
大家在对类似机械手控制这类仿真中,你们是如何仿真的.
新手上路,敬请指教!!!

网友A:
据我了解是没办法,不知各位有没有

网友B:
在实际的机械手控制中,一般是用气动驱动的比较多,这种方式能过仿真模拟的话是很难达到目的,不过用液压驱动的话,监控就比较容易了,仿真的时候可以通过监视来察看动作流程,楼主可以先采用顺序控制的方式来逐步的驱动机械手的动作,如果感觉不直观的话,可以用组态软件设置一些画面来直观的进行模拟,效果更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说错了,机械手是气缸驱动,不是液压
我是将顺序功能图转为梯形图仿真的,可以直接对顺序功能图进行仿真吗?
另外,您说的组态软件在SIMULATOR中能找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说错了,机械手是气缸驱动,不是液压
我是将顺序功能图转为梯形图仿真的,可以直接对顺序功能图进行仿真吗?
另外,您说的组态软件在SIMULATOR中能找到吗?
可以进行仿真,组态软件在SIMULATOR中是找不到的,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对组态软件没有接触过,你到网上查一下组态王,WINCC这些软件资料看一下吧,应该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谢谢!

网友C:
那个是不是高级电工plc,试题号是2.1.3的那个,当年我在考高级时,在家里是那样来玩成仿真的,我把每个限位块用时间继电器来取代限位的,编起来稍微有点不自在,就是加 T 线圈来延时代替限位,但效果是不错的。真到考试时应变一下就得心应手了,你不彷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思路挺好,但是不是得用到具体机械手每段的路程及速度才能知道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D:
我想说的是,如果编的程序没有问题的话就算手动一个一个的设置限位也是可以实现仿真的,也可以完成一个动作周期的,只是时间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