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无正文)

楼主:
首先在这里要感谢论坛里无私分享经验的前辈,谢谢您们!!!

 请问 照图 所示这种 星三角降压启动接法 是按什么公式分别来计算,断路器,主回路接触器, 角接接触器,星接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

  现在以本厂的15KW4级三相异步电机为例:采用的是32A的断路器,主回路接触器40A,角接40A,星接32A,热继电器22A调到15A。

 “但是” 对如何根据15KW的电机来选择星角启动降压所需的电器型号大小还是有一些不明白。

      下面是几点未弄清处的地方,望老师们指点一二!

1:星接电流电压是角接的0.58倍,即 30A×0.58=17.4A(星接电流)  但不是还要乘以启动电流倍数7吗?即:17.4A×7=121.8A(启动电流) 如果是这样就算星接与主回路接触器是可以分流那最大额电流也是72A啊?还是说刚刚算出来的电流是“线电流”所以需要除以“相电流” 即:线121.8÷1.732≈71A相 如果电流可以分流,计算是对的话,72A就合理了,如果不是这样计算的,前辈们指正!

2:当星接降压启动完转三角运行时是以额定电流运行?还是会再产生启动电流? 如果是以额定电流运行,那主回路KM与角接KM分流 那角接不是只需能额定15A的接触器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大呢? 还是说主回路KM跟角接KM型号要一样大,是什么原因呢???

3;在百度上搜索 FR热继电器 接在“主线路KM1上面”则是线电流以电机额定电流为型号大小,接在“KM1主回路下面”则是相电流以电机额定电流÷1.732为型号大小 ,不明白的是接在主回路KM1上面怎么就是“线电流” 到了KM1下面就“变相电流”了?

4,断路器32A在星接降压时电流也超过了32A,为什么不会跳闸,是因为断路器可以承受短时间超过自身额定电流吗?

5:顺便问下为什么一般10KW以下的三相电机直接星接,用大于额定电流的接触器就可以了,那不会有启动电流吗???

  对电控刚刚接触没多久,本身性格又有点强迫症似的就算知道用多大型号 但还是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明白原理才舒服。 上面的问题可能对于您来说 是一些菜鸟问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是最需要的知识,所希望老师们指点指点我这个菜鸟,谢谢大家!!!

网友A:
断路器有瞬时脱扣电流的,对电流有反应时间的。如果按计算的启动电流选断路器,电机烧娇娇了,可能都不会跳。如果对电机有更高的保护要求,选用电机软启动器进行保护。

网友B:
40A接触器并非只能通过40A电流,而是可以长期的、安全的通过40A电流,对于短时间的大于40A的启动电流,还是可以工作的,仅仅是使用寿命有一定的影响,只要启动次数不是太频繁,具体的可以参考AC3工作制(百度一下)。
对断路器的电流,为什么在大于额定电流时不立即跳闸,因为断路器的跳闸具有延时性,只要电流在规定的范围内,持续时间也在规定的范围内,就不会跳闸,具体的可以查阅“断路器脱扣曲线”。

网友C:
你只有了解产品的特点与性能才明白,有些事懂得用就好,好明白原理就有点钻了,除非你想研究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