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VFD变频器M系列只有两个互感器,那么变频器怎样通过三相相量和来实现GF(接地)报警?

网友A: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不就是流进等于流出的问题吗?这个不就是加加减减的问题吗?这样就得到了未知量。
如果电路拓扑结构是对称的就意味着电阻一定对称,只要电压对称,电流一定对称。这样不就能知道你三相电流是不是平了。
假设应该是5,5,检测量,未检测量=5+5,将10/2=5和检测量比较是相等的,就是电流平衡的,如果是6,4检测量,未检测量=6+4,和10/2=5和检测量6,4比较,两个检测量不对,不是就得出电流不平衡了。
或者直接比较两个检测量是否相等也是可以的吗。

楼主:
一般有三个互感器的GF检测电路是下面这样的
  UI, VI、WI 电流检测信号, 输入U2 的5/617 脚放大器和外围电路组成的反相求和电路, 在输出3 相电流平衡时, 由R198 、R1 99 、R200 形成"中性点"的电压接近OV。
  当因负载电机绕组的单相接地故障(或其它原因) , 导致3 相电流不平衡度上升至一定程度时,UI、VI、WI 相加出现信号电压差, U2 的7 脚输入电压值高于O.9V 或低于-1.05V。
 两个互感器的GF检测电路就没见过了?

楼主:
已知两相电流,求第三相电流是在平衡的前提下,不平衡时第三相电流求不出来的。只有两个互感器,怎样来实现GF(接地)报警?

网友B:
电工都知道的,用两只互感器可以接3只电流表。三相功率表,也可以采用两只互感器,采样三相电流信号。因为三者呈现固定的矢量关系,WI+VI=UI 由此得到另一相的电流值。道理是一样的。
在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中,由两只互感器的,通常是将两相电流采样信号相加,取得第三相电流采样信号后,再采用上图求和电路,得到GF检测信号。

楼主:
哦,是这样,谢谢版主解答!

网友C:
学习啦!理论的确很重要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楼主:
WI+VI=UI 是在三相电流平衡的前提下,不平衡的时候WI+VI≠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