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一台30KW的能士变频器,由于电容喷液使得三个IGBT模块都坏了,它们型号是2MBI150U4H-120-50。我手上正好有三个2MBI300UC-120-50,外形一样,电流大了一倍,我想用它们直接代换前者,不知可行否?我想在母线电压正端与IGBT电压正端之间串一个150A的快融保险,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啊!一般可以驱动150A的也可以驱动300A的!

网友B:
大一点没关系啊

网友C:
换吧,没事

网友D:
要考虑RgsON与RgsOFF和死区时间的关系,以免发生问题。
修MM440就遇到过这个问题,之前维修把模块换大了,导致运行报功率模块故障。

网友E:
4楼说的对,要把对应的驱动电阻也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驱动电阻怎么改呀,原机IGBT驱动端两根线,一根线里串一个12欧电阻,另一根线里串一个1欧电阻。

网友D:
回复 楼主:
驱动板上的导通,关断电阻换掉。

网友F:
估计驱动不了

网友G:
功率大的模块,其栅-射级间电容也大。触发导通、关断时,是否会有驱动功率不足或波形上升、下降沿的变化?可能驱动回路的电阻值要减小些。

网友H:
是因为电容喷液造成IGBT坏
还是因IGBT坏瞬间造成电容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