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楼主买了一个时间继电器,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看了电路图,只知道2-7接电源,其他的不知道怎么接?
自动和半自动里面,时间继电器可以控制开关的开闭,继而达到很多半自动化的功能,楼主想学,但是很好奇是怎么控制的,需要对口的开关配合吗?因为楼主买的继电器和船型开关,我感觉它是不可能控制船型开关的开闭的!

网友A:
时间继电器就是按照你设定的时间进行接通和断开电源。
简单地说只是一个自动的开关,8个引脚对应八颗螺丝。

因为工业设备的控制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对工控零部件的功能要求也越来越多。
引脚号为5、6、8是一组开关,所标的符号很有特点,一个很锋利的三角形符号,它就是瞬动触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5-6-8为一组,那1-3-4呢?瞬动触头,左边的是什么呢?还有配合时间继电器的开关是要什么样子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资料里面,是这个样子的,不是瞬时的呀!

网友B:
兄弟你这个都分补清楚的话,还真的好好找点书来看,这就一标准时间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推荐几本呗,还有手册啥的,也要!

网友C:
1,3,4是舜动,与电源2-7同步
5,6,8是延时,受时间控制

网友D:
     船型开关一般是人工推动它接通或断开的!
      学会使用万用表.

网友E:
一组瞬动,一组延时,如想确切可以将线圈通电用表量一下

网友D:
     3楼的图对啊.
      8,5,6是延时触点.
      8,5是延时断开的常闭触点.通电灯亮,延迟时间到,灯灭.
      1,3,4是不延时的触点,也就是瞬动触点.

网友F:
图上多标好了啊

网友G:
有点基础的按图接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H:
是呀,接线图已经标得很清楚了。还是找《电器控制》的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噢,原来是这样,看来我还是理解错了!我理解的是1-4常闭,1-3常开,8-6常开,8-5延时常闭,到时间开闭反向。
我接的2-7接220v交流电源,1-4接了一个小灯泡,不亮,看来我是接错了。按前辈讲的方法接上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我2-7接的交流电源,5-8接的电灯泡,为什么不亮呀?1-4接电灯泡也不亮呀!怎么回事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我2-7接的交流电源,5-8接的电灯泡,为什么不亮呀?1-4接电灯泡也不亮呀!怎么回事呀?
     按3楼的图接.

网友D:
   3楼图:通电,灯先亮,延迟时间到,灯灭.
   5的两根线全改接到6,则为延迟亮灯.通电,灯先不亮,延迟时间到,灯亮.
   灯不是接在5/8之间或6/8之间,也不是接在1/4或1/3之间.灯接在2/8之间.

   3楼图:电流从火线经过5(7),经5/8,经过灯的一端,经过灯的另一端回到零线,这样形成一个回路,灯才可能亮.

网友I:
6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我2-7接的交流电源,5-8接的电灯泡,为什么不亮呀?1-4接电灯泡也不亮呀!怎么回事呀?
不给你饭吃,你能跑啊
最基本的电路知识都没有,灯泡要吃饭的

网友J:
多看一些图纸,多看一些书,慢慢就懂了,

网友K:
楼主想学电工技术,必须先学会看电路图,学会看电路图必须首先学会电路符号。

学会看电路图了,别人用电路图来教你,你也容易看懂,否则,别人是很难用文字表述一个复杂的电路的。就像你现在问时间继电器的接线,可时间继电器上本身的接线图你都无法看懂,别人又怎能告诉你如何接线呢?

网友L:
船型开关需要手动去按的
这个继电器怎么控制?

网友M:
回复 楼主:
568是延时的  134是普通的 27电源

网友M:
回复 楼主:
58是延时断开   14是瞬动 不能接  一通电就要断开的  你是不是没有把触头串在照明电路里

网友N:
1、2、7脚是接220V电源的,5、6、8脚为延时动作触点,1、3、4为瞬时动作触点。需要瞬时动作就用1、2、7,需要延时动作就用5、6、8触点。
襄阳科能刘

网友O:
时间继电器(time relay)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原理实现延时控制的自动开关装置。当加入(或去掉)输入的动作信号后,其输出电路需经过规定的准确时间才产生跳跃式变化(或触头动作)的一种继电器。是一种使用在较低的电压或较小电流的电路上,用来接通或切断较高电压、较大电流的电路的电气元件。同时,时间继电器也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原理实现延时控制的控制电器。它的种类很多,有空气阻尼型、电动型和电子型等。

楼主:
回复 网友N:
前辈呀,1-2-7接电源,1接零线还是火线呀?需要瞬时动作就1-2-7,需要延时就5-6-8,只有两根线,怎么接3个触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呀,按您说的接线,确实可以达到延时断电的效果,但是怎么让他形成一个循环呢?就是过多久亮一会,再断开一会,再亮一会,再断开,这样循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接好了,不能循环的接通一会,再断电,再接通吗,再断电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呀,按您说的接线,确实可以达到延时断电的效果,但是怎么让他形成一个循环呢?就是过多久亮一会,再断开一会,再亮一会,再断开,这样循环的。
   这样的功能叫振荡功能,网上有例子。在网络上搜索关键字:继电器组成振荡器。

网友P:
5-6-8为一组,那1-3-4呢?瞬动触头,左边的是什么呢?还有配合时间继电器的开关是要什么样子的呀?

楼主:
是的,仔细看了才明白,原来2-7接的是时间继电器的电源,负载需要用哪一对触头,就需要把那一对触头和负载串在220V回路里面。例如延时断电,也可以这样接吧?
不过这样接有一个问题,不管灯有没有亮,它的进线一直有电!极其危险!
我这样接实际是不可取的,但是我想问下这样接可不可以延时断电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仔细看了才明白,原来2-7接的是时间继电器的电源,负载需要用哪一对触头,就需要把那一对触头和负载串在220V回路里面。例如延时断电,也可以这样接吧?
不过这样接有一个问题,不管灯有没有亮,它的进线一直有电!极其危险!
我这样接实际是不可取的,但是我想问下这样接可不可以延时断电呢?

这样改不就不会带电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仔细看了才明白,原来2-7接的是时间继电器的电源,负载需要用哪一对触头,就需要把那一对触头和负载串在220V回路里面。例如延时断电,也可以这样接吧?
不过这样接有一个问题,不管灯有没有亮,它的进线一直有电!极其危险!
我这样接实际是不可取的,但是我想问下这样接可不可以延时断电呢?
   赞一个.动脑筋了,知道串联的意思了.

网友Q:
呵呵,这个已经很明显了,楼主要弄清楚时间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才行,如果延时动作都搞不清楚,就没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呵呵,谢谢

网友R:
呵呵,见过没见过,搞过没搞过,相差还是很大的。

网友S:
1、3、4是瞬动触点,5、6、8为延时触点,标准的时间继电器。接图接就可以实现楼主的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