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14-09-27):
急求一脉冲转换板电路,要求:将3-24V信号全部转换为24V信号输出。有会的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你这应该付费请人帮助

网友B:
买一个3-24v控制的直流负载固态继电器就行啦

网友C:
   交流?直流?脉冲频率?

网友D:
一个三极管,两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正解

网友F:
用运放构成比例放大电路,输入端加双向限幅电路,运放输出驱动三极管,实现统一电平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