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我的CAD软件中,字体部分出问题,存为PDF格式时,图线没有.QQ截图截成黑底白字不合适.

网友A:
CAD可以设定白底黑子,再截图。CAD转PDF应该把线线型改粗一些,或选上显示线型。

网友B:
是这种吗?

网友C:
装个软件Bclipbrd就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吗?
     电气图的图形显示不出.谢谢!
     我现在用打印到JPG(PGN)格式,可以啦,就是图形淡一点.
     不知还有别的办法没有?

网友D:
截图的话,选到布局下截,直接就是白底的。或者打印预览的时候截图。好像cad可以导出bmp文件。还有就是可以试试虚拟打印机这类。

网友E:
CAD中
工具→选项→显示→颜色可以修改底色。
要不用个虚拟打印机。我觉得都挺好的。

网友F:
虚拟打印是最理想的了,打印成PDF 格式,主要是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定义图纸的大小

楼主:
   明天再把各位兄弟的方法走一遍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截图的话,选到布局下截,直接就是白底的。或者打印预览的时候截图。好像cad可以导出bmp文件。还有就是可以试试虚拟打印机这类。
文件--》输出--》可以选择bmp格式。

楼主:
   这个是打印到JPG格式的,字淡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虚拟打印是最理想的了,打印成PDF 格式,主要是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定义图纸的大小
   打印--》DWG TO PDF.pc3,出来的结果就是楼顶所说的效果.我的AUTOCAD2012,字体部分有问题.

楼主:
     做说明书用的,插到WORD格式中的图要求与11楼的图差不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