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富士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是开环控制,需要调整转速了,就到配电室去在变频器的操作面板上按上下键调一下,现在有个问题了, 就是值班室离这个配电室有120米左右,怎么用一种最省钱的方法能够实现在值班室就能调速的目的?当然了,值班室里还能观察到频率值的变化。哪位老师能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电位器啊

网友B:
文本通讯不知行不行?

网友C:
电位器仪表 可以调频率 同时又可以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用变 频器的模拟输出 端子传到仪表上显示

网友D:
采用485通讯可以,采用4-20mA电流信号给定也可以。这个不难。

网友E:
120m啊,有点远要考虑干扰问题了

网友F:
两个人,一对对讲机。

网友G:
到显示屏的线加长试试

网友H:
还是用485通信的方法比较好,通信距离不大于1000米就行,但是须做好屏蔽。

网友I:
是经常调整还是偶尔调整?如果是偶尔调整的话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J:
楼主要偷懒啊

网友K:
呵呵,120米,要光是拉线也要花不少钱呀,信号线,线管或者线槽,再加上人工费
看楼主自己公司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了,楼主不会傻到自己掏钱出来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采用4-20ma的信号的话都需要什么材料和设备呢?有没有具体型号啊?

网友L:
采|用485通迅就可以了

网友M:
将操作面板拆下来安装在办公室,买上120米屏蔽电缆连接,看效果怎样。

网友N:
120米太远了,好多用485通讯抓取频率的话会有干扰啊

网友D:
4-120mA可以远传信号不丢失的。我见过两个楼房之间用DCS传递变频器的给定信号,用的是4-20mA信号,两边联络采用对讲机,这边(现场)让那边发多少Hz,那边给过来的就是多少Hz。一个字都不带差。非常的精准。我从来没用过4-20mA形式远传信号,真的开眼了。眼见为实。知道了电流信号传输的厉害。

网友D:
回复 楼主:
4-20mA远传信号,需要两边都能适配的接口,比如,给定端,要有一个给定调节电压装装置(可以是电位器或码盘),然后有一个电压电流转换输出即可,一般采用专用的硬件电路也可以是小型的调节器(或PLC),现场变频器这边,只要有电流输入的模拟量接口即可(一般的变频器均可满足要求)。

网友O:
可以用一个数显调节仪解决,选用带4-20毫安输入输出或带通讯接口的调节仪,自己根据喜好和变频器的接口决定,实际运行频率信号接到调节仪的输入口(建议用4-20毫安),如果用通讯,此信号可以直接读,不需要接频率反馈信号回来。不考虑电线成本,一个国产名牌数显调节仪也就二三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