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领导要我这边做实验测加热器的表面温度有多少。我不知配多少范围的热电偶才测得准?所以想先了解下3KW单相加热器最大输出时,表面温度会大概去到多少,

网友A:
加热测温分开可以吗,那样很简单的,加热管加热,测温用红外线测温仪

网友B:
上限1500的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C:
简单的买个红外测温仪直接测量加热体的表面温度,复杂的弄套高精度测温仪器(铂热电偶)测量。

网友D:
   被加热的是什么东西?水?油?

网友E:
用K型热电偶测量就行,电热管表面温度不会超过12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K型热电偶测量就行,电热管表面温度不会超过1200度。
能问下依据是什么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因为加热管没有烧融。

网友G:
测量温度较高东西一般用K系列热电耦。

网友H:
K型耦一般是0-1000度,这个测加热器表面温度足够了,超过1000度,大多数的金属熔点也不过如此。加热管都能化了。除非是炼钢炉里,那温度就1000度以上了。

楼主:
还有个担心,测量范围0-1000,会不会测量误差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