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无正文)

网友A:
要不重启电脑,要不修改电脑注册表,至于怎么修改,本论坛有帖子介绍,自己去搜索!

网友B:
还有什么安装源文件目录、安装文件目录不要出现中文什么的,反正慢慢试吧。

网友C:
安装STEP 7的注意事项
1)如果将光盘中的软件复制到硬盘后再安装,保存它们的文件夹的名称不能使用中文,否则在安装时可能会出现“ssf文件错误”的信息。
2)建议在安装之前,关闭360卫士这类软件。
3)如果在安装时出现“Please restart Windows before installing new programs”(安装新程序之前,请重新启动Windows),或其他类似的信息,即使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再安装软件,还是出现上述信息。解决的方法如下:
执行Windows的菜单命令“开始”→“运行”,在出现的“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选中注册表左边的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中的“Session Manager”,删除右边窗口中的条目“PendingFileRename Operations……”,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4)注意西门子自动化软件的安装顺序。必须先安装STEP 7,再安装上位机组态软件WinCC和人机界面的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

网友D:
安装step7相关软件最好选择安装在“纯净系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