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请教一下:
我现在通过永宏PLC和6TC模块通过PID控制加热炉三个温区的温度。(目标温度可以设为1100度)
我把目标温度值设为500度
一 当我把比例 积分 微分分别设定为8 7 6时,温度值升到500度后,在499--501之间变化需要得30分钟。但是当温度再   次从501降到499时,温度停不住了,还是接着往下降,直接降到482左右才停,这是怎么回事呢?
二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炉子总共三个加热区,可以分别加热。我把第一温区的PID 比例 积分 微分分别设为20 0 0 时。加热到467度左右时温度就加不上去了(目标温度500度,得有40分钟一直在467.6--467.2之间跳动)。另一路温区的比例 微分 积分我分别设为12 0 0.也是出现这种情况。(目标温度是550度,)加热到510度左右时也加不上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  这个炉子降温也是需要PID控制,我想问一下大师们:永宏的PLC是不是可以用一条86指令就可以控制升温和降温过程呢? 还是说必须得调用两条86指令?但是问题来了,如果需要调用两条PID指令的话,这两条PID指令都得去控制相同的三路PLC输出点(在86指令中设定的控制点是相同的),PLC输出点是不动作的(对于这个程序来说是Y11 Y12 Y13三个点分别控制外围固态继电器通断),这就不能实现降温控制,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一条86指令就可以控制升温和降温过程呢?
86指令如下图。控制点设定是下图的Yn处。

还有一个问题:大师们在调加热炉的PID控制时,比例和积分一般设定是多少呢?(加热炉的功率为1100瓦。)?小弟在这请教了!!!

网友A(2015-07-02):
可能是增益、积分、微分设置问题(包括特殊寄存器R4003~R4013)
系统默认增益为110,积分为17,微分为0.5
指令只需用一个

网友B:
PID要慢慢调。

网友B:
一 当我把比例 积分 微分分别设定为8 7 6时,温度值升到500度后,在499--501之间变化需要得30分钟。但是当温度再   次从501降到499时,温度停不住了,还是接着往下降,直接降到482左右才停,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说明你的加热速度太慢,所以温度降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