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状态内的Y无输出

楼主(2014-09-27):
用三菱GX 8.5软件编写的SFC程序,
用自带的测试软件,发现接通的STL状态内驱动的Y无输出.
请是什么原因 ,软件重启了好几遍还是这样,是不是测试软件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其他地方还用了Y30线圈,而受到影响;
如果是测试软件的原因,可用Y30再驱动一个器件查看。

网友B:
你把Y30改成其它备用点试下行不行?还有你其它地方有没有复位Y30,

网友C:
首先你的状态激活了没有,再有就是在SFC外还有没有驱动这个元件;从你的图上看这个状态还没有激活,状态没有激活那肯定是没有输出的.

楼主:
其它地方除手动部分用的主控指令中有用Y30,其它地方没有用,
还有,所有接通的STL内的Y都不得电,

网友C:
前面是并联分支,后面没有合并,

网友D:
请上传你的程序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是指第2张图条件满足没转移吗?
SFC并不是有并行分支就一定得有并行汇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状态有激活,除这个SFC块外,我还建了一个手动的梯形图程序,在这个手动梯形图内,有再次使用Y30如下图:
通过以上可以证明是受手动梯形图块里的输出Y30的影响,但为什么那个M17没接通,怎么会有这样的影响呢?

网友E:
双线圈,扫描先后顺序。0-6?

楼主:
你好,你说的0~6是什么意思啊?能具体点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群里潜水的大侠们  怎么都不发声了哟,

传授下你们怎么处理SFC中写手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