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我安装的是RSLogix5000 V20.01版本,在上载或者下载程序的时候就会弹出如图所示的窗口,很是烦人。请问各位,该如何处理才能取消它的频繁弹出呢?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是RSLogix5000 V20.01版本,在上载或者下载程序的时候就会弹出如图所示的窗口,很是烦人。请问各位,该如何处理才能取消它的频繁弹出呢?谢谢啦!

选择Browse,然后指定该文件所处的位置,它会自己修复,修复完后以后就没有这个提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此路径但是没有发现该文件logix5000.msi ,弹出了这个对话框。
您能发一个给我吗?zhanghh699@163.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