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EV1000变频器

楼主(2014-09-28):
我公司有一台爱默生EV1000变频器,5.5KW的,在拉丝机上用的,快十年了,最近停机时会频繁报警减速过电流,参数都正常,减速时间一分钟,平时三四十秒都没问题的,确认是变频器的问题,请大师们分析一下问题原因。谢谢。

网友A:
看下减速与加速参数是不是太短了,检查下检测电路耦是否有老化现像。。

网友B:
查滤波电容和制动电阻及制动控制IGBT。

楼主:
没有用制动功能能,参数没用问题的,换了台新的加减速时间小一倍都没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没电流互感器。。有可能电流检测电路误报

网友C:
呵呵;用这么长时间元件器老化很正常的;换新的吧;

网友D:
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