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8):
大家好。初学组态王,一个问题向大家求教。就是,在画面中画一个按钮,当按下这个按钮时,向下位机0009地址(该地址可读可写),发送一个数据,该怎样实现?

能读出下位机的数据,可是我不会向下位机写数据。求大师指点

网友A:
一般需要在下位机(如果是PLC)中写逻辑解决。例如:可以在PLC中写上位机按下按钮(触发某个M位),将某个数据传送到0009地址对应的寄存器中。

网友B:
1、建立一个设备,将你要写入地址的确保设备和组态王通讯
2、定义一个外部变量,将变量和写入的地址关联
3、使用按钮,使用离散值或模拟值输入填写你要写入的地址或使用命令语言进入写入
4、最好查看组态王的帮助手册

楼主:
我下位机的009地址是可读可写的。我会用组态王读该地址,可我不会用组态王向这个地址写数据(modubs调试娄精可以向这个地址写数),请问用组态王向这个地址写数据的操作步骤,能不能说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