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

楼主(2014-09-28):
我的用的一个三凌FXGPWIN,EXE 软件最近打不开了,也就是不能用了,里面有我的资料,是啥原因。望知者言明。

网友A:
这个就是个PLC的编程软件,你也可以用GX Developer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打开之前FXGPWIN保存的程序。

网友B:
软件里有你的资料?不对吧!

网友C:
是没有软件打不开了,还是打开了没资料,说详细点

网友D:
软件打不开跟资料没关系,仔细找找你的资料应该还在的。

楼主:
真是费事,重装系统才行。对了一楼的办法可行,我用了。多谢几位的言明

网友E:
FXGPWIN,EXE 不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F:
重新安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G:
你电脑系统最近有没有更新、?是不是更新软件的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软件打不开跟资料没关系,仔细找找你的资料应该还在的。
他的资料应该就是他用这软件编写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实如此。

网友H:
在安装一个新版本的,能打开你以前保存的程序。

网友I:
这软件有点老了,

网友J:
保存原文件,用三菱FXGPWIN软件打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