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8):
我最近在做一个产品,产品是一块柔性的面料发热体(接入直流电后),请教各位老师,导线跟这种面状的负载可靠的连接方式?

网友A:
你看看电热毯怎么连接的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电热毯是电阻丝的结构。我的产品就是一个放热面。您留个QQ?我传点图片给你看?

网友B:
什么面料?是不是类似于西式面点汉堡包的那种?
用大尺寸的金属片双面挤压传导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柔性的涂层面料。基本相当于在面料上加涂层,这层布就导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炖锅?

网友D:
只能采用压接的方法,不知道功率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目前也是采用的压接方法,先在导电面料上冲孔,用服装的铆钉穿过孔,放上铜鼻子,再把凸出的铆钉敲平。请问你有什么更好的压接方法么,我的功率在10多瓦到80瓦不等

网友E:
不知柔性的导电橡胶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意思是用导电橡胶粘合铜鼻子?那得看导线橡胶的性能了,接触电阻还不能太大。我估计可能还不如我的这种连接方式。

网友F:
是接插件那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意思是我的连接方式是插接件那种?我的是压接的办法

网友G:
如果有类似的产品,则可以参考;主要是连接可靠性。
或者,在目前的连接方式上,总结经验。
对这方面我不清楚。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知多大电流,如果电流不大偶像应该可以的,这时候就可以不用线鼻子直接焊接在导电橡胶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不大,一般1,2A,最大的也3A出头点的电流,焊接感觉也不太好,可能不小心搞坏导热面。导电橡胶和导线能够焊接?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真心不懂,搜索看导电橡胶的导电能力很弱,主要你说的柔性材料,才想到了橡胶这个可塑性,至于专业性的数据不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看了下,导线橡胶不靠谱啊~。看来我还是得采用现在的压接方法。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