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PLC的问题

楼主(2014-09-28):
想搞一个三菱PLC做实验,原装的PLC相当贵,从网上看到有用单片机代替的,但这些不支持三菱GX开发软件,有个别用ARM芯片仿三菱的PLC,不知效果怎样,可靠性高不高?望各位师傅给我推荐一个基本完全兼容三菱GX开发软件、价格低廉、性能可靠的"国产三菱PLC".

网友A:
你的预算是多少?现在原装的1000多块钱能买到很好的了。

网友B:
国产高仿的也不便宜,最好买二手好使的PLC。

网友C:
我在网上买过一块6入4出的控制板,stc单片机,可以用三菱编程软件,58元

网友D:
好像还真没见过山寨的能超过原装的呢?
做工程都是注重稳定,如果预算实在是太紧张,可以考虑其他品牌的或者国产正规品牌,而不是一门心思找山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买过一块6入4出的控制板,stc单片机,可以用三菱编程软件,58元
能在线监控吗?
这种要转换程序吧!

网友F:
找二手拆机嘛,要么工控板,研究还是够了,单片机的要转换程序

网友G:
你的预算是多少?我可以搞一台正品的三菱PLC给你,点数多与少看你要怎样的?

网友H:
我有台正品的14点的台达PLC,准备450出手,要不?

网友I:
学习 研究可以买二手 的

网友J:
几百块钱买个台达的正品货,与三菱的一样一样使用。

网友C:
所谓兼容三菱GX只能说用三菱软件编制的程序可以转换为单片机能够识别的代码。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所有计算机包括PLC,单片机,他们所能识别的最终代码无非就是0,1所构成的二进制代码,开发人员只要能够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16进制),就能做到相互兼容。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开发人员并不清楚各PLC厂家编程软件的源代码,只能以庞大的程序去适应原编程软件的相同通功能,直接的后果就是:兼容软件后台庞大,运行周期长,效率低,功能有限,程序转换代码繁多,单向(即不能用标准软件在线监控)。作为简单的应用,可以使用;要想学习,或者要求高的场合,还是用原装PLC。

网友K:
买来做实验学习,二手拆机货到处都是。

网友L:
买个国产的,30点的就好了,400左右,X宝有卖的,国产的板子,不熟悉还是不要用,100%兼容那很少,价格也没有优势了。

网友M:
买个国产三凌PLC,一般功能都可以满足的。

网友N:
学习买个二手,高仿的就行了。

网友A:
买最好买可以扩展的,等主机学好了后,可以再根据需要买一些扩展模块放到上面用
如果是没有扩展能力的FX1S或是新的FX3SA等10点或是14点的就几百块钱。

网友O:
本菜鸟买了个国产三菱PLC,话说我快被搞出内伤了。

网友P:
我有二手的三菱单位换下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买过一块6入4出的控制板,stc单片机,可以用三菱编程软件,58元
能在线监控吗?
这种要转换程序吧!
可以在线,不需要转换程序

网友E:
回复 网友Q:
能站内发个地址来吗?我看看长什么样样?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买过一块6入4出的控制板,stc单片机,可以用三菱编程软件,58元
    应用情况如何啊?寿命?可靠性?

网友S:
深圳亿维PLC不错,性价比高,稳定,我们已经使用10年了,并成为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