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 錯誤訊息

楼主(2014-09-28):
GX WORK2 錯誤訊息<ES:01808201>
小弟最近灌了四台電腦的 GX WORK2
其中兩台電腦灌完後,開始撰寫程式
使用模擬功能時出現錯誤訊息<ES:01808201>
其間小弟也重灌許多次不同版本的GX WORK2
但是還是不能使用模擬功能
請問板上大大們,有人遇到此問題嗎??可以提供解決之道嗎??
感激不盡!!!

网友A:
引用 楼主:
GX WORK2 錯誤訊息<ES:01808201>
小弟最近灌了四台電腦的 GX WORK2
其中兩台電腦灌完後,開始撰寫程式
使用模擬功能時出現錯誤訊息<ES:01808201>
其間小弟也重灌許多次不同版本的GX WORK2
但是還是不能使用模擬功能
請問板上大大們,有人遇到此問題嗎??可以提供解決之道嗎??
感激不盡!!!
模拟器需要依靠TCP/IP服务才能使用,或许你PC上的其他软件已经占用了TCP/IP服务才导致这一状况的发生。

楼主:
可以請問大大如何查詢是哪些元件占用TCP/IP服務
如何排除!!這就是小弟想知道的
請前輩們指導!!感激不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請問大大如何查詢是哪些元件占用TCP/IP服務
如何排除!!這就是小弟想知道的
請前輩們指導!!感激不盡^^
因为安装的软件种类不同,不能确定你的PC上哪个软件占用了,你可以在www.ymmfa.com中搜索相关内容,该论坛也有人遇到此问题后来发现是游戏软件占用,卸载后就可以正常模拟了。

楼主:
前輩你的大絕招"拔網路線"
小的也試過了!!無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GX WORK2 錯誤訊息<ES:01808201>
小弟最近灌了四台電腦的 GX WORK2
其中兩台電腦灌完後,開始撰寫程式
使用模擬功能時出現錯誤訊息<ES:01808201>
其間小弟也重灌許多次不同版本的GX WORK2
但是還是不能使用模擬功能
請問板上大大們,有人遇到此問題嗎??可以提供解決之道嗎??
感激不盡!!!
模拟器需要依靠TCP/IP服务才能使用,或许你PC上的其他软件已经占用了TCP/IP服务才导致这一状况的发生。
Regards
东昌大侠说的可能性较高

网友C:
和我碰到的问题一样,你看看有什么加速软件,把他卸载了,试试看
我是系统还原的,实在找不到问题

网友D(2015-07-06):
在cmd命令里输入 netsh winsock reset就可以,但前提是一定要在administrator用户下操作才可以。

网友E:
重装电脑系统就好了 要装旗舰版的系统

网友F:
呵呵,又看到了一个关于WORKS的问题;这些问题连起来看,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