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8):
朋友设计了一台简单的机械设备,用到了四台步进电机做动力,每个电机按先后完成一个工艺动作。在配置电控系统时,一般最基本的要求要做到什么配置?求教设计方案!谢谢!

网友A:
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首先得实现基本功能。

网友B:
楼主没有提供机械设备的详细控制要求,只提供了4个步进马达和顺序控制。
你的操作面板需要什么提示?你的操作面板需要什么样的控制功能?手动?点动?自动?急停?机器的启动和停止?

要是设备要求太简单的话,直接用中间继电器做控制元件吧。
步进马达的驱动方式是驱动器驱动吗?

网友C:
上设备照片及生产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