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4-09-28):
伺服电机旋转一段时间后定位偏差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旋转一段时间后定位偏差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原因有机械方面的,也有设置的问题。

网友B:
也要看plc发出的脉冲信号伺服驱动器有没有全部收到,有没有丢脉冲或是有没有干扰等。

网友C:
机械的原因还有定位的原因都有吧

网友D:
齿轮比。时间长有误差,多回几次原点就好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过程中出现过单向丢脉冲情况,而且有累计。请问大神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F:
丢脉冲机械误差等都有可能,

网友B:
如果是丢脉冲,那要检测PLC到伺服驱动器的接线,要注意长度(集电极信号要求2米之内),用屏蔽线等。

网友G:
要自己好好分析。

网友H:
MOV #0 D0

INI #0 #2 D0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