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8):
抄录!如下!
1、 首先依据电动机大小确定变频器的功率大小;
2、 制动单元功率的选择一般是变频器的功率大小的(1~2)倍;
3、 制动电阻值大小选择公式700/电动机功率KW(采用多个制动单元并联运行时,每个制动单元所配置的电阻器阻值不小于700/电动机功率KW;最小电阻值要按照有关配置表查得);
4、 制动电阻器功率大于电动机功率KW/2。(按照公式Pb=8Q*v*η)
5、 制动电阻器箱数粗略计算为:电动机功率(KW)/11.2(取整数上限值).

网友A:
单看第三条,700 / 电机额定功率 = 制动电阻值 ?就提出质疑了。

设电机额定功率15kW,700/15=46.67,当电机制动,直流母线在620V开启制动单元时,制动电流为620/46.67= 13.29A,15kW电机的额定功率我们知道大约是30A左右,如果在直流母线只能制动13.29A,还不足15kW电机额定电流的50%呢。这...,行吗?

抄也好,转也好,要问一个为什么,要经过自己的求证。否则,会上当受骗的。

楼主:
谢谢2楼的提醒,下次注意。我还是小菜鸟

网友B:
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一般情况下不用计算,看手册上推荐的电阻规格使用就行。

网友C:
额,我从来不算这个,我都是让供应商直接给我算好,我自己选制动单元和电阻就好了

网友D:
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一般情况下不用计算,看手册上推荐的电阻规格使用就行

网友A:
有些应用,还是需要计算的,特别是连续制动的场合,需要计算。但,所有的变频器,制造商基本都会给出不同容量变频器制动段元和制动电阻的对应技术数据信息。厂家推荐的这些数据一定要仔细研究并参考。不要自己自作主张。

网友E:
是啊 一般手册里有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抄录!如下!
1、 首先依据电动机大小确定变频器的功率大小;
2、 制动单元功率的选择一般是变频器的功率大小的(1~2)倍;
3、 制动电阻值大小选择公式700/电动机功率KW(采用多个制动单元并联运行时,每个制动单元所配置的电阻器阻值不小于700/电动机功率KW;最小电阻值要按照有关配置表查得);
4、 制动电阻器功率大于电动机功率KW/2。(按照公式Pb=8Q*v*η)
5、 制动电阻器箱数粗略计算为:电动机功率(KW)/11.2(取整数上限值).
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A:
楼主的第5条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连续制动,电阻的功率必须超过电机额定功率的2倍以上,否则电阻就烧坏了。这和他给出的计算1/11倍,差哪去了。所以什么事都要有前提条件,不能全盘的接受网络上的东西。会毁了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