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8):
用gx developer连接PLC,读取程序时提示:“无法处理指定的文件名。请确认文件名后再次执行”<ES:010a41cb>
目前已经确认,12段程序中,有两个程序文件名乱码,“兑?”“徊纲啦?”。
程序文件名是日文,很多是乱码,但是其他都能读取,就这两个读不了。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么?

网友A:
你用英文版的软件试下看看。

网友B:
如果显示是日文的,那应该是没办法了。我的软件是当时别人用繁体注释的,现在显示全部是日文,也没办法更改

网友C:
用GXWORK2的试一下,把语言改为繁体或英语再读一下程序

楼主(2014-12-18):
好久没登录了。。。
当时下载了GX-WORKS,gx-developer英文版,日文版都试过。
日文版要求系统语言是日语,不然不能正常启动。
我把电脑系统的区位语言调成日文。然后就可以读取了。
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人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