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8):
一台额定值为11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21.8A,额定电压380v
电机功率P=根号三乘以U乘以I乘以cosΦ
是不是就是 380V乘以21.8A乘以1.732乘以cosΦ
请问对吗
然后是根据得到这个“P”选变频器?  还只要根据这个电动机的额定值11KW选择变频器?
刚进入工控这一行,谢谢

网友A:
P计算出来不就是11KW吗。根据额定功率和电流选择,考虑电机本身具有的过载能力乘以一个系数1.2-1.5

网友B:
看负载情况而定,一般和电机功率一样大就好,如果有可能电机过载运行那就加大一档。

网友C:
直接根据电动机的额定功率选取变频器即可。负载大、4极以上可考虑加大。

网友D:
根据电机功率进行选择,如果是重载启动或者是恒转矩负载类型应加大一档。

网友E:
严格意义上说,是根据电机铭牌数据的电压电流来选变频器。电机额定电压,确定变频器的电压等级选择和确定,电机额定电流确定变频器的容量选择。

楼主:
1-6楼你好  请问一楼 380v在公式里面是 0.38*21.8*1.732*cosΦ=12多一点  考虑电机本身具有的过载能力乘以一个系数1.2-1.5 差不多就15kw   谢谢

网友F:
一般变频器上面有标注的功率和电流,和电动机的对应就好。

网友G:
根据电机额定功率,系数选1.5 同时,要注意导线的线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台额定值为11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21.8A,额定电压380v
电机功率P=根号三乘以U乘以I乘以cosΦ
是不是就是 380V乘以21.8A乘以1.732乘以cosΦ
请问对吗
然后是根据得到这个“P”选变频器? 还只要根据这个电动机的额定值11KW选择变频器?
刚进入工控这一行,谢谢
不对.
电机功率P=根号三乘以U乘以I乘以cosΦ*效率=11KW

网友I:
呵呵;在相同电压等级下,就参照电机的电流选功率;另外要注意变频器有轻载、通用及重载之分,根据负载的性质选对应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效率是?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效率是?
电机功率这个功率是轴上输出功率,电机输入功率必定比它大,否则出现个效率为150%的,让人笑掉大门牙.

楼主:
回复 网友H:
学习了 谢谢

网友E:
别用什么公式算了,那个公式,对于你来说要知道的电机参数是:
电机额定电压;
电机额定电流;
电机额定功率因数;
电机额定效率。
以你的例子,电机是11kW,那么就有:
11 = √3*380*21.8*cosφ*η
其中,cosφ*η = 11 / (√3*380*21.8)
由此,这个公式可以计算功率因数和效率,却无法选择变频器。简单的解析问题是,用21.8A去选变频器,380V的等级的,只要比21.8A电流大的额定容量的变频器就行了。多简单呀。

网友H:
依据是选电压,选电流,这2个是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用什么公式算了,那个公式,对于你来说要知道的电机参数是:
电机额定电压;
电机额定电流;
电机额定功率因数;
电机额定效率。
以你的例子,电机是11kW,那么就有:
11 = √3*380*21.8*cosφ*η
其中,cosφ*η = 11 / (√3*380*21.8)
由此,这个公式可以计算功率因数和效率,却无法选择变频器。简单的解析问题是,用21.8A去选变频器,380V的等级的,只要比21.8A电流大的额定容量的变频器就行了。多简单呀。
学习了 谢谢各楼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