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4-09-28):
各位好:
 想请问一下,如果一个变频器接通STF正转,这时如果我断开STF的同时接通STR,那么
变频器是不是马上反转,具体的切换动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本人没具体经验,请指教。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B:
变频器正转降频到零并结束后,在延时2-3秒后进行反转启动,这样的控制过程对变频器有好处,否则变频器易报警或损坏。

网友C:
2楼正解,变频器还是正确使用为好。

网友D:
先停止,再反转。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F:
肯定不可以按楼主这样干啊,其实就算你这样干也不行的,正转信号消失后,要等到频率下降以后再加反转信号才能启动,直接加反转信号变频器根本不会动作的

网友G:
我试过ACS510的变频器在停止未完全停机的时候再给启动信号,变频器会报过电流

网友H:
没有试过。都是等完全停下才给反转信号。

网友I:
呵呵;这个很常见的,按你的操作方法:变频器先按减速时间停车,马上再按加速时间到指定的频率;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想请问一下,如果一个变频器接通STF正转,这时如果我断开STF的同时接通STR,那么
变频器是不是马上反转,具体的切换动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本人没具体经验,请指教。
  肯定不会反转.

网友K:
当时的速度很关键,满负荷高速肯定不行,轻载低速应该没问题。

网友L:
停止信号发出后,原来正转的变频器由高速减速刹车到零速,再从零速逐渐上升到反转所设置的转速。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可改变从正转到反转的时间。

网友M:
这个看你设置的参数来动作,
在你STF信号断开后立即加STR信号,则变频先按减速时间(如果设置的是减速停车的话)至零,再按加速时间反转加速。如果是设置自由停车方式,则在STF信号切断后立即加STR信号,变频直接按加速时间反转输出,但如果此时电机还在正转滑行,则启动电流很大,容易过流报警停机。另外有的变频还可以设置正反转切换期间的间隔时间。

看你的端子号是STF\STR,应该是三菱系列的吧

网友M:
看过电脑横机变频设置,加减速时间0.3秒,0.75KW的变频,就是LZ描述的动作。

网友I:
不要想当然的乱回复;有变频器的自己做个实验再说;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想请问一下,如果一个变频器接通STF正转,这时如果我断开STF的同时接通STR,那么
变频器是不是马上反转,具体的切换动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本人没具体经验,请指教。
 变频器反转,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J:
    变频器不带负载的话,电子线路的开关速度可以达到楼主说的切换速度.
    但是变频器带上负载的话,机电时间常数,那就不能如楼主所愿.
    但是变频器不带负载,要它用什么用呢?

网友N:
如果用给定频率的正反电压转换来操作,那电机的正转和反转过程是正传减速至电机停止至反向加速至反向运行稳定。整个过程是连续的,没有停顿。

网友O:
马上反转会影响变频器

网友P:
在学校的时候这样玩过

网友E:
回复 网友I:
这个像不像ZCMY版家的姑娘小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