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开关电源问题,真是头疼!

楼主(2014-09-28):
以前碰到的是一台紫日的,还有一台惠丰的,都没解决掉,这次是台日博7.5KW的机器,模块炸了,光耦PC925和18V稳压管击穿了,干脆把所有的驱动光耦拆了,稳压管也都拆了,排除了驱动短路这个因素,目前问题是上直流电由400K电阻供给2844电源的18V不稳定,总是波动在11V-16V之间,所以不能起振,变压器各路负载短路都已排除掉,开关电源稳压部分也排除掉,还有其他哪些因素导致2844电源5.7脚不稳定呢?变压器有问题?怎么测试变压器短路呢?小弟在此请教各位大师了。

网友A:
这个可能不是变压器问题吧,你把开关管折了,加电压看看2844工作是不是正常,反馈稳压环节你检查过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拆了稳压管,2844的5.7脚还是电压不稳

网友B:
这个要下功夫才行呀!多看看书,特别是咸工的书讲的很透彻的。

网友C:
有的开关电源不接主板电源是不工作的,可能是5V空载导致的,我碰到过,具体机理我没有详细去研究过(主要是没有时间),你接上主板试试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这很明显就是开关电源2844外围或本身坏了,重点检查振荡部分电路。

网友D:
人家是要你把开关管拆掉,你把稳压管拆掉有球用?其实它激式开关电源是非常好维修的,7脚电压波动是很典型的反馈问题,我说的是供电反馈,而不是稳压反馈,你这个故障可以在不加直流高压的情况下,用外部电源给芯片供电,故障原因一目了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边打错了,是拆掉了MOS管也不行,你所说的供电反馈是绕组那边给817电源然后接通2脚反馈的吗?还是自供电反馈?唉,,基础没打好,还是多看书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更换下稳压管,量下要是8脚有5V就工作了。以前试过变压器坏了也是UC3844供电端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