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开关管

楼主(2014-09-28):
K2225和3N150这两个管子可以互换吗

网友A:
自己查查电流电压电压参数

网友B:
       K2225是日立公司的高压MOSFET影响性能的主要几个参数:
VDS:1500V (漏源电压,即耐压)
ID:2A (漏极电流)
RDS:9? (通态电阴)
Ciss:990pF(输入电容)
主要用在高压开关电源中作开关管,或在高压电路中作线性调用

不可以.

网友C:
变频器电源正常工作的电流(直流母线)是不会超过20mA的,如果开关管工作占空比2%的话,脉冲电流也就是1A,所以你可以放一万个心,直接换上去好了。

网友B:
   3N150耐压不够.

网友D:
一般是用K1317代,STW3N150也可以代用,上次在一台电焊机上到有用STW3N150,后来是用K1317代过,所以应该是可以代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用K2225可以替换3N150  但不能用3N150替换K222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