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8):
整流可控制的 触发电压没有  手上没图纸,检查周围的原件都没什么 问题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希望遇到这种问题的大师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有没预充电电路,变频器有没显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  正常显示  我就是有点不明白 触发电压为什么测不出来

网友B:
可能是运行时才触发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电机直流电压会下降 肯定是没有触发

网友C:
能否上传图片,用的可控硅是什么型号?看下直流母线电压多高,如果直流母线检测正常的话,可控硅驱动电压是有的,一般在6--8V左右吧,如果没有检测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