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9):
单位要更换变压器,新上160KVA的,用来给120KW的电锅炉供电,选用150平方的电缆,电缆是否够用,怎样判断电缆电缆是否合格达到国标,选用相应的空开需要多大的?请大侠指教。我要用450A的,不敢校准啊!

网友A:
开关300至350A就够了,电缆线够用了,质量好坏尽量先知名品牌的有保障,电缆的好坏首先绝缘要好,电阴要小(和铜材有关)等等很多方面

网友B:
 没有多粗的呀 !

网友C:
各种选配都有富裕量,正常启动吧。

网友D:
还要看你的距离,通常你这个电线就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距离大约在80米左右,就怕买不到国标的 ,现在电缆都抽条啊

网友E:
按照1楼说的做吧
还有就是把电锅炉的启动逐步上负荷

网友F:
现在电缆有国标的和非标的,商家再卖的时候你要问清楚哦

网友G:
就是现在的电缆都是非国标的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