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9):
一、概述

  近几年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结合高精度、高性能数据采集软件的使用,使得数据采集实现了自动化,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由计算机自动完成,从而大大提高了测量精度和效率。而在某些数据采集现场,由于环境或距离的限制,采集的数据必须通过无线传输方式送至目的地供人们对工业现场做出相应的控制和使用。所以远程监控技术在工业控制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在大多数无线数据采集的项目中,GPRS模块是被应用最广泛的设备,紫金桥软件也对各主流厂家的GPRS模块都有支持,其中宏电H7710是被用户采用的较多的设备,下面就把宏电H7710 的使用流程及详细配置做一下介绍。

二、宏电H7710的工作流程及配置

              ?H7710 通过PC 服务器Server 映射实现点到点(串口到串口)

  对于宏电H7710 的工作原理,是把需要采集数据的设备经RS232 串口连接到GPRS模块上,之后通过模块上的SIM卡的网络,连接到Internet网中的一个固定IP地址的数据中心Server,通常中心站我们采用紫金桥实时数据库。

  RS-232信号定义,引脚符合RS-232标准。

  如上图,是模块的接线端子图,我们可以看到,与RS232相关的3个端子分别是2口、3口、10口 所对应引角为RXD、TXD、GND,只要我们按照这个端子示意图连接设备引脚即可。

默认串口参数为:

  模块使用之前,都需要预先定义好内部的参数。首先使用RS232串口线连接模块与PC机,通过模块厂家自带的配置工具软件,进行连接。这里请注意,连接的顺序是,模块在无供电模式下,先在软件工具中打开串口,然后点击连接并马上给模块上电,如果成功,会在工具中看见输入密码的地方,默认密码为“1234”。

  连接成功后,我们就可以配置模块内部的参数了,由于使用者的需求不同,我们这里只介绍几个重要参数点。如上图,在终端单元参数内,有3个重要选项,DEU身份识别码通常我们设置为模块中的SIM卡号码。本地通讯端口默认为5001,如果更改此处请要记住,在紫金桥软件建立设备组态附加设施GPRS时需要配置通讯端口号。

  控制台信息类型参数只有0或1两个设置,该项是控制模块向串口是否发送模块信息的。

  如不需要请关闭。

  如上图:数据服务中心设置中,主DSC IP地址是指数据中心的Internet 固定IP地址。

  该地址是外网中唯一的,也是与模块建立连接的,通常是实时数据库所在的服务器上,也可以通过路由器、花生壳等工具进行地址映射。

  如上图:系统参数网络连接方式应选择TCP通讯。这样,最基本的通讯配置就完成了,下一步,我们可以连接服务器的实时数据库。请别忘记,模块的配置工具设定后需要保存。

三、紫金桥软件中的配置

  首先,需要有一个软件的驱动设备,本文中,我们以爱默生的PLC为例,打开IO设备定义后,选择下一步进入到串口设备,如下图:

  在这里,有一个附加设施,选择GPRS与我们使用的模块型号“宏电H7710”,在模块类型中有很多比较常见的设备型号,如果没有请联系紫金桥公司。选择完,点击配置,其中可以看到3项参数,如下图:

  协议类型列表框中选择TCP类型, GPRS侦听端口写入我们在模块配置工具中设置的端口号,DTU标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SIM卡号码。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所有的GPRS通讯设置就已经完成。在GPRS数据通讯中,计算数据采集周期,考虑通讯运营商SIM卡的流量费是关键,要保证卡内费用充足,不然会对数据采集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