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9):
我是个新手,用SOMACHINE编程时,用到IF语句,如下:
IF        。。。       THEN。。。。。。
ELSIF 。。。。 THEN。。。。。。
ELSIF 。。。。   THEN 。。。。。
ELSIF 。。。。   THEN 。。。。。
ELSIF I5=I7=I0=1   THEN Q0:=Q1:=Q7:=Q8:=1
       。。。。。。。。。
END_IF
执行到第四行就出问题了,当I5=I7=I0=1时,后面的赋值指令执行的不对了,求哪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用SOMACHINE编程时,用到IF语句,如下:
IF        。。。       THEN。。。。。。
ELSIF 。。。。 THEN。。。。。。
ELSIF 。。。。   THEN 。。。。。
ELSIF 。。。。   THEN 。。。。。
ELSIF I5=I7=I0=1   THEN Q0:=Q1:=Q7:=Q8:=1
       。。。。。。。。。
END_IF
执行到第四行就出问题了,当I5=I7=I0=1时,后面的赋值指令执行的不对了,求哪位老师指点!

我写ST语言的习惯:
IF (I5 && I7 && I0) THEN
  Q0:= 1;
  Q1:=1;
  Q7:=1;
  Q8:=1;
END_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