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9):
一段三菱SFC程序  ld m8002 set  s0     S20-S50  JUMP S20   步进旋钮x0  步进启动x1  我上网查了一下说是用X0常开和X1常闭控制M8040线圈。当X0闭合M8040得电再按X1使M8040断电实现步进。但我实践了一下当M8040得电,程序停止,按X1时无动作。求大神指点实现步进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段三菱SFC程序  ld m8002 set  s0     S20-S50  JUMP S20   步进旋钮x0  步进启动x1  我上网查了一下说是用X0常开和X1常闭控制M8040线圈。当X0闭合M8040得电再按X1使M8040断电实现步进。但我实践了一下当M8040得电,程序停止,按X1时无动作。求大神指点实现步进的方法

将每步条件以一个计数值作为条件,然后按钮按一下,计数值+1………………

网友B:
M8040是禁止转移,M8041是开始转移

网友C:
不知具体程序如何,或者2楼意见可供参考;试验该功能是否可行时,可减少状态补数。

网友D:
JUMP S20 是何意不懂,步进开始是STL,如STL  S20就好里解。m8040=1时,是禁止步进转移,m8040=0可以转移。如果不用IST初始状态,完全不用里会m8040和m8041,当某按钮按下只要断开所有转移的S继电器即可,弹出按钮就可转移。如你编的程序以最简单完成任务,那不是更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JUMP S20 是何意不懂,步进开始是STL,如STL  S20就好里解。m8040=1时,是禁止步进转移,m8040=0可以转移。如果不用IST初始状态,完全不用里会m8040和m8041,当某按钮按下只要断开所有转移的S继电器即可,弹出按钮就可转移。如你编的程序以最简单完成任务,那不是更妙。
 在转移条件上加个单步按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