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9):
CDI920022kW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一例
——快修运放电路之二

接手的这台变频器,电源处于间歇振荡状态,测各路输出电压都极低且不稳定,如+5V仅为零点几伏,+15V输出仅在2V上下波动。由故障现象分析,该电路芯片及振荡环节应该没有问题,故障根源在稳压环路。检查其稳压电路,与一般采用光耦和TL431的电路结构有所不同,但控制原理是一样的(参见图1电路)。电压采样信号取自+15V供电端,由LM358(双运算放大器芯片)采样输出电压,进而控制光耦PC817,将电压反馈信号输入至3844B的1、2脚。为确定电压信号反馈电路是否正常,单独给U2、PC817提供0~24V可调电源,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挡同步测量PC817的3、4脚之间的电阻值(黑笔搭4脚)。正常情况下,在未加电或供电电压低于15V时,3、4脚呈现高阻(如5k);当供电电压高于15V时,3、4脚之间变为低阻,如1k以下。
图1  CDI9200开关电源稳压电路
  检测结果如下,只要给图1电路送入供电电压,哪怕此电压低至3V,PC817的3、4脚即变为低阻,说明稳压电路实现了“误稳压控制”,强制使电源进入间歇振荡状态。详细检查图1所示电路,发现R21在线检测电阻值远远大于1k,拆下测量,该电阻已经开路。该电路的断路,使U2反相输入端2脚的电压为0V,3脚基准电压总是高于反相端,U5的输出一直保持高电平,PC817未有得电条件,开关电源处于稳压失控状态。但上述测量结果,证实是U5出现了误导通,与R21没有直接关联。
用普通1k电阻代换R21后,察看U2,已为前维修者代换过,为了解除疑问,直接用网购的贴片LM358进行了代换,然后对图1电路施加0~24V可调电源试验,随供电电压的变化,1脚也有相应的输出变化(说明U2是好的啊),但输出高、低电压似乎不太干脆,好像有一截子放大区。不纯是电压比较器了。
但未加深究,为开关电源引入DC500V,还是间歇振荡。这下子就耐着性子将这部分电路测绘了一下,见图1。测量3脚2.8V基准电压和2脚输入采样信号电压,都是正常的。U2就是一个电压比较器的接法,没什么稀奇,输出状态就是2、3脚电压逻辑比较的结果。测1脚电压随输入电压有变化,但不是比较器输出状态,似乎进入了线性放大区。怀疑的重点在C53身上!若C53有漏电,则相当于在U2的1、2脚之间加入了反馈电阻,则电路便由电压比较器变身为反相放大器了。用烙铁焊下C53,上电后故障依旧。判断U2损坏。用贴片LM358代换,连换3片,竟是都不能正常干活!并且三次代换后,出现了三次不同的电压输出状态,要么在2脚电压高于3脚时,变为6V或7V,但不能变为0V,要么是保持一个12V高电平不变。这就不对头了,只要芯片是好的,三次代换应该是一个结果才对,产生了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的结果,只能说明购得的这批芯片质量不佳,不能应用!手头另有47358(宽体芯片),以前用过,质量没有问题的,代换后上电,故障排除了。
为了找出故障根源,还是单独将图1电路施加0~24V可调电压,检测到当采样电压高于15V时,U5的1脚由高电平降为6V(而非0V),电路对电压变化是能做出正常反应的。也说明,在此之前,代换的贴片LM358,不是全坏,其中也有好的。我对运放单电源应用,“输出电压要么是高电平,如15V,要么是低电平,如0V”的推测性判断,是有局限的。
由此引出下文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1、网购贴片元件,即使是新的,却未必是好的。在确诊故障后,新换芯片不能正常干活,有必要用同型号或同类型芯片,另行替换。不要认死理儿:新换的一定是好的!如此检修会进入死胡同,不但劳而无功,而且会失去检修方向。
2、如图1电路,为典型的电压比较器电路(虽然C3的引入使电路有积分的作用),输出是对两路输入信号进行逻辑比较的结果,这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出现线性放大的结果,则是一种电路的异常状态,不是外围电路坏掉,即是放大器本身质量欠佳(如电压放大倍数极低)!
通常,在低频(如低于1kHz)或直流电路中,普通运放电路能用作电压比较器,但中、高频电路(如高于10kHz)中,普通运放的频率特性变差,使电压“比较区域变宽”比较动作迟滞而引出输出波形畸变,此时就要采用专用的电压比较器了(这是题外话,想到这里就说几句,与本例无关)。
3、普通运放电路的单电源应用的表现问题。
大家都知道,LM324运放电路,适用单电源供电(同时也适用双电源供电)。在单电源供电(如15V),而又用作电压比较器时,输出端只有两个状态,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零电平,两者的电平状态非常鲜明,嚘蹦儿地脆,不存在低于13V和高于0V的中间状态。
通常,LM358是双电源运放,这类器件当采用单电源供电,也用作电压比较器时, 输出状态的转换就不是那么干脆了。如本例电路,当采样电压低于15时,输出电压为接近电源电压的高电平。但当采样电压高于15V时,输出电压回落,但不能回落至0V,输出端仍有5~7V电压的存在。这是其内部电压结构所决定的。与单电源运放确实有较大的差异。
由本例故障,想到了1、2、3,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旷野之雪
2014-9-29

网友A:
一般判断是否是放大器还是比较器看输入端电压是否相等,相等则是放大器,不等则是比较器。

网友B:
咸工你好,有一个地方你是不是讲错了,如果“U2反相输入端2脚的电压为0V,3脚基准电压总是高于反相端”,那1脚不是应该输出高电平吗,PC817的1脚又通过R45接+15V,PC817应该不导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工你好,有一个地方你是不是讲错了,如果“U2反相输入端2脚的电压为0V,3脚基准电压总是高于反相端”,那1脚不是应该输出高电平吗,PC817的1脚又通过R45接+15V,PC817应该不导通啊。
谢谢!还真是讲错了,立马改过来。

网友C:
高手,分析的很精彩,顶一个。

网友D:
咸工的就是有帮助啊

网友E:
咸工出品,必属精品,瑕不掩瑜

网友F:
分析得好。有一点我想不太明白,厂家为何要舍近求远用358,零件数更多故障率更高,用431的电路更为简洁故障率低。华为,创杰等很多都用这个运放作反馈的模式。

网友A:
回复 网友F:
用431也差不多这些零件,也许是成本略低

网友G:
谢谢咸工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析得好。有一点我想不太明白,厂家为何要舍近求远用358,零件数更多故障率更高,用431的电路更为简洁故障率低。华为,创杰等很多都用这个运放作反馈的模式。
也有这个问号啊。

网友H:
版主的分析能力很高,看了你的帖子很受启发,我买了你编写的两本书,收获很大,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你好  书是从哪买的 淘宝吗  也想买来学习学习

网友J(2018-11-26):
引用 楼主:
CDI920022kW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一例
——快修运放电路之二

接手的这台变频器,电源处于间歇振荡状态,测各路输出电压都极低且不稳定,如+5V仅为零点几伏,+15V输出仅在2V上下波动。由故障现象分析,该电路芯片及振荡环节应该没有问题,故障根源在稳压环路。检查其稳压电路,与一般采用光耦和TL431的电路结构有所不同,但控制原理是一样的(参见图1电路)。电压采样信号取自+15V供电端,由LM358(双运算放大器芯片)采样输出电压,进而控制光耦PC817,将电压反馈信号输入至3844B的1、2脚。为确定电压信号反馈电路是否正常,单独给U2、PC817提供0~24V可调电源,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挡同步测量PC817的3、4脚之间的电阻值(黑笔搭4脚)。正常情况下,在未加电或供电电压低于15V时,3、4脚呈现高阻(如5k);当供电电压高于15V时,3、4脚之间变为低阻,如1k以下。
图1  CDI9200开关电源稳压电路
  检测结果如下,只要给图1电路送入供电电压,哪怕此电压低至3V,PC817的3、4脚即变为低阻,说明稳压电路实现了“误稳压控制”,强制使电源进入间歇振荡状态。详细检查图1所示电路,发现R21在线检测电阻值远远大于1k,拆下测量,该电阻已经开路。该电路的断路,使U2反相输入端2脚的电压为0V,3脚基准电压总是高于反相端,U5的输出一直保持高电平,PC817未有得电条件,开关电源处于稳压失控状态。但上述测量结果,证实是U5出现了误导通,与R21没有直接关联。
用普通1k电阻代换R21后,察看U2,已为前维修者代换过,为了解除疑问,直接用网购的贴片LM358进行了代换,然后对图1电路施加0~24V可调电源试验,随供电电压的变化,1脚也有相应的输出变化(说明U2是好的啊),但输出高、低电压似乎不太干脆,好像有一截子放大区。不纯是电压比较器了。
但未加深究,为开关电源引入DC500V,还是间歇振荡。这下子就耐着性子将这部分电路测绘了一下,见图1。测量3脚2.8V基准电压和2脚输入采样信号电压,都是正常的。U2就是一个电压比较器的接法,没什么稀奇,输出状态就是2、3脚电压逻辑比较的结果。测1脚电压随输入电压有变化,但不是比较器输出状态,似乎进入了线性放大区。怀疑的重点在C53身上!若C53有漏电,则相当于在U2的1、2脚之间加入了反馈电阻,则电路便由电压比较器变身为反相放大器了。用烙铁焊下C53,上电后故障依旧。判断U2损坏。用贴片LM358代换,连换3片,竟是都不能正常干活!并且三次代换后,出现了三次不同的电压输出状态,要么在2脚电压高于3脚时,变为6V或7V,但不能变为0V,要么是保持一个12V高电平不变。这就不对头了,只要芯片是好的,三次代换应该是一个结果才对,产生了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的结果,只能说明购得的这批芯片质量不佳,不能应用!手头另有47358(宽体芯片),以前用过,质量没有问题的,代换后上电,故障排除了。
为了找出故障根源,还是单独将图1电路施加0~24V可调电压,检测到当采样电压高于15V时,U5的1脚由高电平降为6V(而非0V),电路对电压变化是能做出正常反应的。也说明,在此之前,代换的贴片LM358,不是全坏,其中也有好的。我对运放单电源应用,“输出电压要么是高电平,如15V,要么是低电平,如0V”的推测性判断,是有局限的。
由此引出下文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1、网购贴片元件,即使是新的,却未必是好的。在确诊故障后,新换芯片不能正常干活,有必要用同型号或同类型芯片,另行替换。不要认死理儿:新换的一定是好的!如此检修会进入死胡同,不但劳而无功,而且会失去检修方向。
2、如图1电路,为典型的电压比较器电路(虽然C3的引入使电路有积分的作用),输出是对两路输入信号进行逻辑比较的结果,这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出现线性放大的结果,则是一种电路的异常状态,不是外围电路坏掉,即是放大器本身质量欠佳(如电压放大倍数极低)!
通常,在低频(如低于1kHz)或直流电路中,普通运放电路能用作电压比较器,但中、高频电路(如高于10kHz)中,普通运放的频率特性变差,使电压“比较区域变宽”比较动作迟滞而引出输出波形畸变,此时就要采用专用的电压比较器了(这是题外话,想到这里就说几句,与本例无关)。
3、普通运放电路的单电源应用的表现问题。
大家都知道,LM324运放电路,适用单电源供电(同时也适用双电源供电)。在单电源供电(如15V),而又用作电压比较器时,输出端只有两个状态,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零电平,两者的电平状态非常鲜明,嚘蹦儿地脆,不存在低于13V和高于0V的中间状态。
通常,LM358是双电源运放,这类器件当采用单电源供电,也用作电压比较器时, 输出状态的转换就不是那么干脆了。如本例电路,当采样电压低于15时,输出电压为接近电源电压的高电平。但当采样电压高于15V时,输出电压回落,但不能回落至0V,输出端仍有5~7V电压的存在。这是其内部电压结构所决定的。与单电源运放确实有较大的差异。
由本例故障,想到了1、2、3,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旷野之雪
2014-9-29
那这个运放直接换成比较器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