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9):
做好的程序下载后,显示错误:“初始通讯无应答”。具体情况是画面能够显示,但是数字部分缺失显示不出来。怎么回事?新手请教。

就是其中蓝色数字部分没法显示,其他的显示正常。

网友A:
考虑以下问题
1.触摸屏型号有没有选对,PLC型号有没有选对。
2.通信方式是否支持,如果支持,参数有没有设置对,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
3.检查你的线是否完好,是否存在断路或者短路

如果以上行不通,直接拨打proface客服电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三方面都做检查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打客服电话。

网友B:
没通讯上
检查连线  通讯参数等

网友C:
呵呵; pro-face PC机连接触摸屏?
pro-face本身就是触摸屏,下面连的一般是PLC;

网友D:
没下载好程序到PLC,触摸屏的显示是PLC的内存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电脑连接PRO-FACE,现在连接上下载程序后,数字部分不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画面出现问题,PLC程序没问题。

网友E:
首先是和plc连接 通讯正常了才显示的

网友F:
显示通讯错误的话,一般情况下数据是读不出来的,先看通讯参数是否有问题。

网友G:
那就是屏的通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H:
PLC和人机通讯不上,这些内容是不显示的,包括状态指示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