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9):
用单片机做的,程序只能有4K大,目前已有1694B(约1.5K)的程序了,已经达到的功能有下列:4位数码管显示,4按键输入,载波频率可调(1.0K~6.0KHZ)步进0.1KHZ,占空比可调(5%~95%)步进1%,输出极性可调(0~1)0表示低电平有效,1表示高电平有效。还可以要增加一些什么功能?

网友A:
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B:
高手被我们继续传播。顶。

网友C:
设计一个变频器出来咯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知道检测工具的原理是什么,是模拟6路驱动信号吗,有具体的图纸和程序吗,可以分享吗,397914227@qq.com,谢谢

网友E:
楼主是在写SPWM波吗

网友F:
楼主早日成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SPWM波形,写SPWM波形也可以不过要程序存储器大于8K才可以,以前写过一个单相的正弦波驱动器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是上下桥驱动,分别驱动上下桥臂光耦初级,主要用于不方便用cPU板的情况下使用,或者怀疑CPU驱动波形的时候用,见我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81&ID=388993 《台达变频器6路波形正常,死区时间正常,启动就有亮灯!》

网友G:
楼主的创意很好,很实用。

网友H:
如果是想检测驱动,没必要这么复杂,用个555做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555做方波只能检测单一桥臂,我可是检测上下桥臂,占空比可调,可以调死区时间,看上下桥有没有可能同时导通!

网友I:
回复 楼主:
楼主 厉害 虽然看不懂  也向您致敬

网友J:
希望搂住早日成功,使维修变得更简单。

网友K(2015-01-03):
直接找个旧机器主板加面板改一下就行啦

网友L:
期待你的成功,能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M:
不错,向楼主学习,外观搞好点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