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9):
各位大神,请教下西门子PLC与台达伺服的脉冲线是怎么接的?知道的帮我下 谢谢啦

网友A:
台达伺服给出了这种位控的接线典型电路呀,难道看不明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 请大神指教下 谢谢啦

网友A:
我现在没有台达的伺服手册,没法贴图,但是那图如果看不明白,不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都应该好好的去恶补基础知识,因为搞自动化控制,如果连图都看不懂,那怎么干活呀?门槛知识必须有,否则真的没法动手。这不是靠别人告诉就能解决的。还是自己动手做,动脑筋学为上。

网友B:
版主说的一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诶,西门子的PLC不一样哇!!

网友C:
说说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D:
SIEMENS的PLC输出的是高电压,如果你伺报驱动器只支持低电平信号,只能转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西门子的我不熟,反正按台达手册上的接线是不行的

网友E:
PLC的脉冲输出端和伺服的脉冲输入端要形成一个回路,如果形成不了,那PLC发出的信号伺服就接收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我不熟,反正按台达手册上的接线是不行的
怎么接的?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台达PLC与伺服的接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台达PLC与伺服的接线
是要看你的实际接线啊!

网友A:
哦,原来如此,就是两个四端网络的链接阻抗匹配问题。这都是电路分析基础知识呀。西门子的PLC输出,一般都是射极输出形式,台达伺服的输入,既可以接PNP型,也可以接NPN型呀。这个不会吗?

网友F: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LC,以200为例,因台达伺服接线端为双向的,你可以讲VDD和PULL的短接线去除,将电源0V接脉冲和方向的公共端PULL,将24V正通过PLC的端口输入到伺服控制器脉冲和方向端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LC,以200为例,因台达伺服接线端为双向的,你可以讲VDD和PULL的短接线去除,将电源0V接脉冲和方向的公共端PULL,将24V正通过PLC的端口输入到伺服控制器脉冲和方向端口
正解,lz照说的来吧

网友A:
所以说,干这活儿,需要有一定的模电数电基础知识,否则就是一筹莫展。即便是别人告诉你,也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一旦出现些变故,又是一头雾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呀。

干自动化控制,需要具备门槛知识呦。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万分感谢!以后一定多多恶补基础知识

网友H(2017-04-07):
回复 楼主:
楼主搞掂了?交流一下,我搞不掂呢,求教

网友H:
楼主求教,qq:616135116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