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4-09-29):
编码器共8根线  一对线用于5V供电,一对用于A相脉冲,一对用于B相脉冲,一对用于Z相脉冲的差分输出,这种方式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A:
呵呵;这是差分的脉冲信号输出,不是用通讯的方式;
也就不存在什么协议;

网友B:
编码器能通信吗?大哥,我可是头一次听说,应该 是只输出脉冲供你使用的

网友A:
带通讯功能的编码器是有的;
不过楼主这种不是;

网友C:
    这种编码器没有通讯协议,就是硬件的东西.

    通信协议又称通信规程,是指通信双方对数据传送控制的一种约定。约定中包括对数据格式,同步方式,传送速度,传送步骤,检纠错方式以及控制字符定义等问题做出统一规定,通信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它也叫做链路控制规程。

网友D:
呵呵,这就是普通的点对点。
带通讯的编码器是有点啊

网友E:
应该有通讯方式为总线或者以太网再或者串行输出信号的编码器卖,只不过价格相对昂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通讯方式为总线或者以太网再或者串行输出信号的编码器卖,只不过价格相对昂贵。
呵呵,Made in China的RS485通讯输出的编码器通过技术突破创新,已经很便宜了,跟同等级的增量脉冲编码器差不多,例如我们有ME系列绝对值电子多圈编码器,输出RS485信号。

网友F:
通讯输出的编码器,有同步串行的,例如SSI,Endat,biss等等,也有异步串行,而异步串行的,又分含地址分配的指令串行(也称为总线),例如modbus,Can(Canopen),profibus-DP等等,和不含地址的主动发送的RS485(各种自定义协议),例如Easypro1.0,Easypro2.2等等。
以太网的编码器刚刚兴起,在国内几乎还没有开始用起。
目前国产编码器对于以上介绍的“通讯输出”已经大部分都能做了,具体看国内市场需求与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