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30):
我到现场去给一台阿尔法变频器调低频率,频率调到所需值15HZ,然后按"ENTER"保存退出。再次启动运转后,还是原来的频率20HZ。这台机子也没有设参数保护(PF.01=0)。这是咋回事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哪个系列的,外部端子调速还是键盘调速,应该还有参数未设置好。

网友B:
仔细检查参数,认为还是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C:
看控制方式

网友D: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参数没设定好

网友E:
先看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是电位器还是面板,或者是通讯,再或者是模拟量还是点动和多段速。
知道频率信号的来源之后,才能去变更频率参数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频率下限设为20HZ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频率下限设为20HZ了。
原来如此啊 太不仔细了啊

网友G:
还是你不熟练!

网友H:
人家在考考你啊

网友I:
这种一般都是有参数没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