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30):
   这个电机主要动作,电源通电电机正转推杆伸出,到上面限位开关时电机停转,如果将电源线反接,推杆收回,到下面限位开关时电机停转,如果这时再把电源线反接,电机又能重复向上的动作,你能设计最简单的电路吗?动动你的脑袋,帖子满一定数量,公布实际电路。

这个电路要求要表达的意思是,电机停在任何位置都能转动,遇到限位开关停止时,只要调换电源正负极就能继续运动,且具有上下限位保护作用

    电动推杆全貌

拆开,不仅仅是依靠两个开关,想想你怎么设计能实现?

网友A:
你的目的是让电机反复正反转直到断电?

网友B:
我只能想到H桥电路,mark,期待楼主公布电路

网友C:
期待楼主来公布啊

网友D:
     让我们再想想.

网友D:
   永磁直流电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楼主:
这个电路要求要表达的意思是,电机在任何状态都不会死机,只要调换电源正负极就能继续运动,且具有上下限位保护。

网友E:
[upload=doc]/uploadIma
ges12/ddc7b81eb9b225e33f61366c17ffcfec.doc/上限.doc[/upload]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是连续正反转吧,停不下来,要求遇到极限开关停止运动。

网友F:
呵呵,没有搞过这种东东

网友G:
是不是控制通电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连续正反转吧,停不下来,要求遇到极限开关停止运动。
哦 看了回复,问句为什么会死机?
这应该在大棚常用,好似叫开闭器。
8楼的图太理想了,让上下限位开关联动多复杂的机械机构呀。

网友H:
如果推杆动作不了,电机长期通电但不旋转,是否烧毁?
推杆动作不了的情况有很多,总之使用中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H:
家里用的充电式刮胡刀,在刀片不快或者电压降低时刮胡子就会出现电机停转的现象,这个时侯如果长期如此电机长时间发热刮胡刀就完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死机指的是电气回路断开造成的电机不转,不是堵转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叫卡死,是不合理的现象,时间久了肯定要坏掉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机是断电并不是,通电不让其转动

网友I:
猜测应该是用电子线路实现的,也就是电路板实现。

网友H:
回复 楼主:
所以偶认为设计上要考虑电机因为推杆状况出现堵转卡死现象,而应该设置一个安全保护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点意思

网友J:
 坐等公布答案

网友K:
顶了啊 等待答案

网友L:
楼主考验我们的思路和智商啊,呵呵。

网友M:
需要用到二极管   二极管逻辑可以解决

网友M:
二极管和限为开关并联即可   具体看电流方向别弄错就能用

网友N:
我相应的控制电路向三项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电路,只不过是用电压等级小的继电器来控制,另外需要2个行程开关,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O:
楼上的这个方法很简单,应该就是楼主要求的方法了吧

网友P:
27楼思路符合楼主的控制需求。而且简单可行,电源正负极换向即可实现。但是,本来这个电路就简单,其实有n种控制方法可以实现,就算是使用H型开关电路,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多花的钱太有限了,而且还很地道。未尝不可。

网友Q: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R:
楼主认为27楼的方案可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M:
恭喜你答对了,高手!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P:
从限位开关的接线最简单,电路成本上看,我认为27楼,最经典,复杂就意味着故障点就多,成本也就高,所以27楼很牛,等下上该电机的真实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M:
呵呵楼上小两口幸福坏了,祝你们节日快乐!

网友A:
买这个器件是都带的,只要外部正负接电源就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死机指的是电气回路断开造成的电机不转,不是堵转的意思,
用了很久还没遇到你说的死机,你的意思是里边的电气元件断路了,还因为要外部控制电路 哈哈 理解错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M:
简洁,方便, 实用。

网友P:
妙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原理。这个就是对电工原理的活学活用典型案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T:
楼主:死机指的是电气回路断开造成的电机不转,是不是你说的可能发生死机问题,如果使用按开关就不会的.

网友U:
我维修过这种电机,扫地车上收放扫盘用到这种电机,将电机转动行程转换成直线形成,有两个微动开关作行程开关。

网友P:
其实,这个电路需要对电源正负极进行倒向,也挺不方便的。应该是电源的极性不变,只倒励磁或电枢线。比如说电机的励磁线圈就带正负端子的串极直流电机;再比如,永磁直流电机的H型驱动电路,这都是在伺服电机里常用的方法。

网友D:
果然比较经典。

网友V:
27楼的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W:
交流电也行?

网友P:
二极管是单向导通,在直流电路中可以阻止反向电压,如果是交流电,在双向上只能正半波通,那直流电机相当于通入交流电了,没戏呀。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有点忙。现在上传实际电路图

网友D:
楼主:这个是用在什么上面的?我以前用过小直流电机,到极限堵转,然后再反向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 电动推杆,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开窗器,自动垃圾箱开盖机构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P:
加交流电估计停不了了

网友B:
27楼电路确实简单,但是电源的正负极不受控制,需要正反转还是需要外部电路辅助,相比H桥不是一样要增加外部成本,呵呵,一家之言

网友P:
回复 楼主:
加交流一定是停不下来的。正反向皆可交替导通。直流线圈就烧了。

网友X:
回复 网友B:
电动推杆都有外部控制器的 我以前是卖这玩意的 别的挺好 就是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Y:
回复 网友X:
这种是有刷电机结构,所以寿命不长。我现在也在玩这个行业,用无刷来做的。 楼主不知道只是为了好奇随便玩玩还是啥意图, 早期的光电纠偏就是这样的结构,外面还要加传感器,正反频率会很高,楼主描述的是要见到左右极限位才停反向,而纠偏的 左右限位是起保护作用